[其他] 拆修美的微波炉遇到的奇怪事

楼主(2020-03-30):
就是这货 拆开看里面还挺新 风扇上灰都没有 炉腔里也没有油渍 说明没怎么使用 最后的结果是更换磁控管复活 可量出来磁控管灯丝通的 也没有跟外壳短路 这种情况也会坏??

楼主:
因为手头两块表功能有限 所以走了点弯路 更换了高压二极管和高压电容 一开始问题是声音大 不加热  变压器又是好的 所以最后只能想到更换磁控管

网友A:
该不是接插不良吧???????????

网友:
这个机械的好修
我家坏了是高压二极管,用表就能判断二极管、高压电容、变压器,磁控管表先排除短路和开路,是否能用看电流才能估测。

网友B:
万用表不见得测的准   拆个磁控管代换下最后

网友C:
是不是某个微动开关,偶尔接触不良?

网友D:
是不是里面的磁铁坏了?

网友:
要不要上示波器看看振荡频率

网友E:
叫你一招,高压二极管和高压电容使用500伏摇表摇一摇,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不是接插不良吧???????????

不会 拔下插上好几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不见得测的准   拆个磁控管代换下最后

某宝上20多撸了个拆机磁控管 话说成色还挺新的 头子都没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某个微动开关,偶尔接触不良?

换了磁控管就复活了 看了些经验贴 最后量了变压器工作时的灯丝电压 确定就是磁控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里面的磁铁坏了?

话说这坏的磁控管还能干啥呢 拆磁铁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叫你一招,高压二极管和高压电容使用500伏摇表摇一摇,你就知道了。

我通下电 然后给高压电容放电 有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坏的磁控管还能干啥呢 拆磁铁玩吗

除了磁铁还有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