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比较奇葩的插座

楼主(2020-03-30):
老家一个多用插座有点问题,拆开看看:

插销固定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开的。谢谢。

网友:
奇葩什么?这看上去很正常啊,除了山寨了一点

网友:
塑料螺钉?少见

网友:
我是来看奇葩的,在哪?

网友:
有点像是孩之宝3寸6寸和12寸人偶玩具上,紧配合冲压塑料钉,太松后只能另一边打孔,然后顶掉塑料钉,换成梅花杯头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