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8650放电产生磁场

楼主(2020-03-30):
隔壁手电坛有说用DIY的18650电池组给无人机供电,大电流放电时产生强磁场,干扰了飞控的电子罗盘导致方向失控撞树炸鸡了...(偏执的往一个方向飞)
于是做了一个实验,用指南针来测试。

这是通电前。一节几年前的旧18650电池。

通电后。宜家的3W工作灯,电流只有0.5A不到,指针微微动了一下。
后来直接短路电池的正负极,指针差不多偏转了180度~

只能抓拍到这个角度了。可见磁场强度之大。难怪有人说坐电动大巴不舒服。。。

补充内容 (2020-4-6 08:31):
BTW,这里只是验证一下钢壳电池放电时会产生强磁。某些人不要拿基础理论说事。

网友:
通电导线都会有

网友:
这个锅好像不该由电池来背吧?

网友A:
楼主这个测试不严谨。
测试的线路凌乱的散在指南针四周,鬼知道是哪条线的磁场干扰的。

网友:
这个通电线圈产生磁场跟18650还是那种软包关系不大吧

网友:
电流产生磁场形成干扰,这个锅为啥要18650来背?用其它电池就不干扰了啊

网友:
有电流必然有磁场

网友:
电子陀螺怎么办?本身就是用电的....磁场确实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测试不严谨。
测试的线路凌乱的散在指南针四周,鬼知道是哪条线的磁场干扰的。 ...

你说的也有道理。把指南针放在电池上,偏转角度就是上面的那样。
把指南针放在电线上,通电后指针狂转了5、6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有道理。把指南针放在电池上,偏转角度就是上面的那样。
把指南针放在电线上,通电后指针狂转了5 ...

一般来说是电线产生的磁场影响比较厉害,特别是单根电线。
如果是复线(2根电线并在一起,一根正极一根负极),磁场要小的多。
楼主可以试试看。

18650这类柱状电池如果想要在用的时候尽量减少电池自身产生的磁场,可以把正负两根线都接在电源的正极那端。正极正常接,负极接在正极外面那圈上(剥掉一点保护皮)。

网友:
支持继续深入,大电流的时候电池是否会比线缆磁场更强?

网友:
我们现在生活中各种磁场中,只是或大或小罢了。

网友: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电磁场影响了我?

网友B:
指南针测试不准,碰到钕铁硼很容易变成指北针悲剧。应该借一台磁场测量仪器,太贵的话买一个磁极观察片 磁显卡 检测磁场分布,贴在电池上。

网友:
怪不得我乘坐丰田的混动车感觉很宁静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测试不准,碰到钕铁硼很容易变成指北针悲剧。应该借一台磁场测量仪器,太贵的话买一个磁极观察片 磁 ...

你是在开玩笑吗?

网友:
早几年做一个项目碰到过,当时用的电子罗盘,做惯导时总是偶尔出问题,后来就怀疑线路磁场干扰导致的,最终确定了这点。

网友C:
楼主这智商应该去二手服装论坛转转,数码之家可能、大概、也许、估计是不太合适……

网友:
楼主的我APM一开定点也是飞走了,打回自稳摇了十几分钟才弄回来,机头一直在转,没法固定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智商应该去二手服装论坛转转,数码之家可能、大概、也许、估计是不太合适…… ...

欢迎探讨,但请不要带侮辱性质。因为骂人谁都会,唯有家教时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