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锂电池电压和设备安全工作电压的疑问

楼主(2020-03-30):
我用四串铁锂组了一组电池,打算用于路由器、猫、门禁、录像机的集中供电,组装好后发现,四串铁锂充满时电压14.4V(3.6*4),电池组电快用完时电压11V(2.75*4)。
目前还没有投入运行。我现在担心电压过高,会损坏设备,老铁们有何建议?

1、有没有什么电路将电压恒定在12V 正负0.5范围内?
2、我感觉电压偏低影响不大,但是电压高达14.4V,比标称12V高了2.4V,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3、锂电池能否长期处于14.4V状态?感觉充满后静置一段时间后电压会下降,我在想是否需要增加一个充电管理功能,比如充满后自动降压1V运行,比如降为13.4V?

补充一下,我的打算是像UPS一样,平时供电来源于市电转12V,等停电时自动转换为锂电,打算零中断使用的,所以锂电会一直处于14V以上,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LDO,大电流的。

网友A:
实际铁锂电压不会这么高.那是浮充电压.一般负载后电压会回落到13.4v左右.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9V路由器用12V电源,几年了,蛮好

网友:
没什么问题,一般12V的机器耐压都在15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铁锂电压不会这么高.那是浮充电压.一般负载后电压会回落到13.4v左右.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

补充一下,我的打算是像UPS一样,平时供电来源于市电转12V,等停电时自动转换为锂电,并不是充满后就转为电池供电,电池不手动断开,打算零中断使用的,所以锂电会一直处于14V以上,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其实14.4v没问题,你也可以用一个13.4V的电源给电池供电,这样的话就是冲进去的电量少点

网友:
没问题的,路由器里面都带降压稳压电路的,高几伏不碍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打算是像UPS一样,平时供电来源于市电转12V,等停电时自动转换为锂电,并不是充满后就转为 ...

可以.ups或充电一体逆变支持宽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打算是像UPS一样,平时供电来源于市电转12V,等停电时自动转换为锂电,并不是充满后就转为 ...

锂电不建议长期满电待机,充电到13v多可以长期待机,又不会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