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卷发棒竟然是假调温

楼主(2020-03-30):
坏了,领导的意思让扔,拆开发挥一下余热。

这里断了

手柄有个开关和“调温”

拆开

这。。。。?

开关

抽不出来,原来这里有个顶丝。

可以抽出一半了,这里又冒出个螺丝。

抽出来了,剪断线。

里面有个铁管

拆散

头部,陶瓷材质。

拧下来

这里看看,应该是发热陶瓷,本身就恒温的玩意儿,非点儿弄个假旋钮调温。

很难抽出,搞碎了,这回败家了。

残骸

两个半圆空心铁皮做电极和固定兼导热

留下线和开关,其他垃圾桶。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做工不怎么样啊。把这个陶瓷筒装到电烙铁上是不是又能用了?

网友B:
偶家那个没旋钮,是P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怎么样啊。把这个陶瓷筒装到电烙铁上是不是又能用了?

嗯寨厂出品,那得多粗的烙铁才装的下这个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家那个没旋钮,是PTC的

这个倒是有,假的

网友C:
这陶瓷碎片压上去还是能用的,只是功率小了。

网友D:
通用模具,最低配置的装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用模具,最低配置的装饰品

这群奸商

网友E:
大婶,我怎么说你呢?把媳妇美发的家伙拆坏了,准备好跪键盘吧。。。。。。

网友:
大号内热烙铁,用来弄蜡烛雕塑也不错。

网友:
有个同款近期的,开关兼有高温功能,希望是真的。

网友F:
这次楼主要出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婶,我怎么说你呢?把媳妇美发的家伙拆坏了,准备好跪键盘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次楼主要出血了

啊 好恐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陶瓷碎片压上去还是能用的,只是功率小了。

是的~

网友G:
剩下的棒棒貌似还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剩下的棒棒貌似还有点用

你

网友H:
嘶。真是败家玩意又不让评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嘶。真是败家玩意又不让评分;了

啊

网友:
动不动就不让评分,有的一个都没评呢就不让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