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锯个短批头用在比较窄的场合!

楼主(2020-03-30):
锯个短批头用在比较窄的场合!

网友A:
有现成的这么短的,锯了这个觉得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这么短的,锯了这个觉得浪费了

不浪费单位里的废品,有十几根。现成的有卖工具送的短批头,质量太差,材质很差!

网友B:
有一两个可以试试改成,专拆凸十字螺丝批头。楼主可以再买软轴,可以弯曲拧小空间里面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两个可以试试改成,专拆凸十字螺丝批头。楼主可以再买软轴,可以弯曲拧小空间里面的螺丝。 ...

手里有个软轴!正好要换车的挡泥板用。空间有限短批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