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块9买的KOMAX小电磨改锂电来啦

楼主(2020-03-30):
老ID:klop总是说密码错误,是什么问题?算了,反正M币都赌完了,注册个新号发贴算了。
这几天比较火的就是这个小电磨了,原机12V供电,5档调速、带轴承算是最大的亮点了吧。
要改锂电,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电压的问题,原机12V供电,通过7805(下图蓝圈,已经拆下,箭头说指为原位置)降压整流后给电子开关芯片(下图红圈所示)供电,电子开关控制MOS管(下图黄圈所示),MOS管是工作在放大区,电子开关芯片右下脚输出电压从约0.9V-5V分5档,调节MOS管栅极电压使输出电压从约8V-12V变化,达到控制电机转速。经测试,这个电磨接5伏供电可直接使用,但是换成锂电4伏左右的电压就无法启动了,指示灯微亮,因为指示灯是由电子开关芯片供电,考虑4V电压经7805后电压太低会导致无法良好供电,故拆除7805后短接输入和输出脚,相当于锂电直供,实测可行,指示灯和调速都正常。
接下来就是换电机了,上次拆的玩具飞机的电机正好是3.6伏,可以用上,原电机最麻烦的是拆铜轴套,原电机和轴套结合比较紧,铜轴套又比较软,用蛮力容易变形影响同心度,只好牺牲原装电机了,拆开电机,取出磁铁,用铁皮剪剪开外壳外壳很薄,很好剪,取出转子,依次拆下换向器、线圈(3组,每组150圈左右)、拆除铁芯,然后用拉铆枪轻易就把轴套顺利取下,过程就没拍图了,下图是完事后拍的。
下图是改完后的样子,过程简单,就是把外壳多余的地方打磨掉,手头只有18650,如果有14400的锂电应该不用磨这么多。
3.6V的电机比原电机小,两边加了硬海绵压住,还可以减震。
下图蓝色部分是4056充电板,剪短后正好可以装在电机和电池中间,空间还有富余,充电口在背面,从外壳的散热孔正好可以看见充电灯。
因为尾部螺丝孔磨掉了,用管箍箍好,不影响手感。
这个随时磨下指甲什么的很合适,一般的塑料也可以打磨,手头只有这些东西,只能改到这了。
没M进茶楼了,唉~

网友A:
方法可行,外壳用个大点的热缩管缩一下更好

网友:
为了装下电池牺牲功率不是很赞同,能3*18650最好   改造下外壳

网友B:
直接用3节18650做个动力包插屁股上

网友:
改的不错,我没有电机就不折腾了,改成12v供电就太大太重了

网友:
终于有改锂电的了,就是管箍不好

网友C:
电机功率小了吧

网友:
有没有拿来换电机改电动螺丝刀的

网友D:
我说这两天看不见klop了,原来又换马甲了 这回id起的够高级“高级会员”,以后好好做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新人新贴还是捧个场吧

网友:
密码可以用手机、邮箱找回啊,或者给网站发邮件

网友:
都在哪买啊?给个链接。或者怎么找链接

网友:
在哪里买啊?链接呢?总是看你们买这买那的,都怎么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这两天看不见klop了,原来又换马甲了 这回id起的够高级“高级会员”,以后好好做人洗心革面重 ...

来,举报一个,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可行,外壳用个大点的热缩管缩一下更好

黑色PVC管加堵头更好,但是,需要再花钱买,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3节18650做个动力包插屁股上

是按品字形放还是按一字形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小了吧

大功率电磨有,精细打磨的时候手一滑就废了,这个不会。

网友:
加分支持,

我还是老老实实拖个3串锂电池包吧哈哈

网友:
管箍换成小扎带可好?

网友:
小功率电磨自己用pvc管做就可以了吧?才成品的是为了那个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