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抢救一台不通电的老板消毒柜

楼主(2020-03-30):
            一台老板消毒柜,说是不通电,心想这个简单,不就是个变压器的事嘛。
高高兴兴的过去,拆开,那一刻,傻眼了,主板烧的那个惨烈,简直是惨绝人寰啊。随手拍了下,然后清理,发现板底电源位置一只焦了的小强,已快成黑碳了(为不情响食欲就没拍了),
做完清理拆板回来。
       想着这么惨,就马上TB上找同型号板,发现有两三家,但有货的只有一家,那么贵,非常贵,235还不包邮......算了,买不起,还是把这块板抢救下,现在开始吧。

老板的,型号

看看吧,

烧成这样,保险烧了,继电器烧成灰了,线接插座也烧了,那么远的蜂鸣器也受灾了......

再看看板底

开始抢救
清理下挖孔

做洞洞来回填

还不错,晚点再补件,飞线......

网友:
修补的天衣无缝,妙极妙极

网友A:
这么做会让厂家售后饿死的

网友:
刚修好一个万和的,也是石英不通电,经过测量原来是继电器工作电压印刷线断了一条,导致继电器不工作,所以石英不通电,没想到你这个这么严重,不过这种机器工作环境一般来说也比较恶劣,所以容易坏也是正常的!

网友:
真是大开眼介,所以话,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会让厂家售后饿死的

这怕是过保了,饿死的是淘宝卖家

网友:
缝缝补补 又三年

网友:
这个板子要235元?可以买整机了吧

网友:
头回见这么修pcb的,涨见识了,厉害。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厉害厉害!老司机我的杯坏了帮我修复

网友:
牛!前几天家里的消毒柜也出问题,滴滴滴的叫,把门开关拆开弄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女娲补天,神技

网友:
懂技术牛啊

网友:
佩服,这么大的坑都能补

楼主:
后续来了: 发的贴子不能编辑,只能在这补后续了     补好板后,就开始准备买缺的几个件,选定一家性价比高的,坐等了几天,奈何卖家拖着几天不发:疫情期间导致市场货源不足.....我去,若大个市场就这么几个件都凑不齐? 在第六天时,上午忍不住又找另外的买了高价的,下单付款后坐等发货时,下午快五点了,前一卖家终于说了:今天可以发.,,,,真是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 你们说吧,要不要给差评
    好吧,第二天,还是后买的也到了,继续开工,补件,补走线(中间没记得拍了),封胶,上电试了下电压都还正常----没有拆按键板,所以不能启动. 然后就去装机试了,接好各线,上电开机,嗯,没有其他问题,烘干了一会,发热管红了,正常.
装回盖板,就这样吧.
看看下单时间及发货时间

补件上胶

回装接线

开机

加热管红了

正常了.
~~~完~~~

楼主:
奇怪,,,刚刚的去哪了

网友(2020-04-30):
不错,这个手艺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