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工控机的功耗都挺高的啊

楼主(2020-03-30):
   手上有几张比较老的工控机,U从D2550到j1900,测试了一遍windows7、黑群晖、软路由三个系统。

    基本上功耗都是挺高的,windows7 的功耗是三个系统里最低的,黑群晖功耗都是最高的,软路由功耗介于中间。

    看来windows系统的功耗控制的还是最出色的,微软还是下了功夫的。也可能是其他两个系统设计的时候就很少关注功耗。

    即使把这些工控板用于软路由,功耗也到在20W左右,一般都高于这个值,长期运行发热还是挺明显的

网友A:
没图,没数据,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数据,什么都没有!

上午在工作室测试的,一个人就没有拍照片,等有时间系统测试让大家看看

网友:
之前的低功耗芯片都没有,另外工控机可能重点不在低功耗,而在抗干扰和稳定性这些方面考虑。

网友:
X86架构的本来功耗就高,这个没办法,要功耗低就用ARM,牺牲点性能呗

网友:
建议你在试试win10LTSB,功耗或许比win7还低。

我几台机子换win10后,功耗都有所降低。

系统我可以提供。

网友:
d2550  软路由 加5v散热风扇一个 功耗12w不到??哪里有20w了??dc只差电源,别用atx电源

网友:
同d2550 win10ltsb2016 峰值13w,最低8w

网友:
以前在扣扣群里面说同一个硬件win的功耗比群晖低,结果被喷的体无完肤

网友:
X86平台win下软件可以自动降频到很低的状态,其他的系统不行!

网友:
新建的ML110 G9 做NAS和AIO虚拟服务器. 10盘位 3.5存储,X99芯片,E5 2650L v4, 开机200w+
还是看需求,有需求就值得。

网友:
linux下面,用powertop (intel的开源电源管理工具),带上--auto-tune选项,能把功耗从20多w降到现在的13w(老z270主板+老赛扬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