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智能网关改中继

楼主(2020-03-30):
家里的宽带到期了不想再续费了,和邻居一起用一条宽带够用了,问题出现了目前手上没有多的路由器只有一个移动的智能网关怎么把它改成中继路由来用?有大神知道吗?求指导

网友:
这个光猫就不要想中继功能了。你要是和邻居近,用网线从邻居那接过来,插在你光猫的LAN口。我曾经实验过,F460光猫能这样当做AP使用。最好把光猫DHCP关掉。

网友:
这东西也就能应对简单的网络应用,我用的电信的这种设备,上迅雷下载不到两M,后来换了个几十块钱的无线路由器,能干到十来M

网友:
想稳定,用光纤收发器,100元,一年就能回本!网速不会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