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简单元件实现笔记本远程开机

楼主(2020-03-30):
笔记本实现远程开机

为什么要做这个?楼主笔记本是在学校使用的,并且外接了3块屏幕,笔记本隐藏在主屏幕后面,每次开关机都比较麻烦,就想找个方案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吐槽为什么要接那么多屏幕,屏幕那么多没用,为什么不买个大点、长点的屏幕云云(楼主24寸的已经正好了,再大就会占用室友的空间,并且综合各方面考虑,这样就行了)。一是,旁边的两个都是废物利用拆出来的笔记本屏幕,二是,当查资料、写文档等操作时就知道多屏幕的好处了。
如下图,每次都需要手伸进去按开机键,空间有限,

方案一:最简单的方案,拆开笔记本把开机按键接出来,接到另一个轻触开关上。

方案二:楼主笔记本不支持上电自动开机,但支持WOL即网络唤醒。

方案的实现:首先笔记本外接开关没难度,已经实现,如下图。

接到了一个USB公头上,携带时可以插在旁边的USB2.0接口上,在学校用也会被隐藏,另外做的简单开关

但是仅仅接个开关出来多没意思,既然知道自己的笔记本支持wol,就像继续研究下WOL唤醒电脑。
WOL的研究:WOl是通过手机或其他PC给主机发送唤醒数据包,可实现局域网和广域网开机,但是有个要求就是网卡不能断电,当PC或笔记本关机了之后不断电可正常唤醒,但是一旦断电之后,就算再次上电,电脑就不能网络唤醒。(短时间的断电再上电,网卡尚未完全关闭的情况下,也可唤醒)楼主主要是在学校使用,每日23点就会断电,次日来电,这样的情况下WOL就失去了作用。因此WOL方案放弃。

外接开关上做文章:笔记本开机键就是个按下松掉开关之间的电平变化给笔记本信号开机,于是就想用继电器模拟这种过程。

电路的实现:原理图如下,可在电路中加个拨动开关,方便调试。
电路非常简单,但是有几下几点要考虑。
1. 5V继电器模块供电端的选择,此举会影响继电器在此电路中能否正常实现功能,要多找几个试试。

2.电解电容容量,容量越大触发的时间越长,要根据多次测试选择适合自己电脑的继电器通断时间,我的是80微法符合条件。

3.一定要经过多次测试,并且测试时每次电源上电和断电的时间不能过短,否则不能正常触发,可以持续上电,在电路中加个拨动开关,先用这个开关测试,
每次拨动的间隔也不要太短。
搭建的测试电路如下,以后会做个外壳并把元件安排好位置。

电路测试成功就可以进行开关机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各方面功能都正常实现。但是楼主仍不满足于此,还想将此开关与物联网连接起来,正好在学校里也需要每次给电脑以及其他设备手动上电,以前看了一些智能插座、物联网模块,觉得价格有点贵,就暂时没买。也有一些价格便宜点的,但是优缺点各位懂得。每天日常逛淘宝看有没有店铺上新,就看到了一家店铺上新了联想智能插座,19.9一个,直接入手了5个,如下图。

这下正好可以进行远程外网给设备供电,实现笔记本远程开机了。开机解决了就要解决关机,这里的方案很多,像Teamviewer,向日葵,还有微信小程序配合PC端,都是软件就能解决的。

此举是最简单的了,要是利用内网穿透控制ESP8266控制继电器,再写个APP等操作也是可行但需要慢慢学习的,以后会慢慢实现的,也是为了学习知识。方案很多,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本次的折腾就到这了。希望各位坛友仔细看帖,有想法的可以评个论。

网友A:
抢个沙发,我算是看懂了,有点儿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前来围观 有的笔记本有上电开机的功能  记得惠普的商务本就有  你这个没有就当没说。
笔记本还有一个功能,睡眠功能你了解一下,如果单纯是为了开机方便的话(非远程开机),设定到睡眠状态(耗电极低,电池能撑几天没问题)后敲一下键盘或者鼠标就可以唤醒。
延时开关做的还是挺规范的,就是焊接的太丑了。

还有,能接3块屏幕的笔记本配置不低啊,一般低端显卡就能接2块屏幕同时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我算是看懂了,有点儿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前来围观 有的笔记本有上电开机的功能  记得惠普的商 ...

正因为睡眠功能不符合我的要求,首先我是游戏本,电池不耐用,我也不想影响电池的寿命,宿舍里面我也不想把电脑一直处在睡眠状态,只有短暂离开才会让电脑睡眠,我的习惯就是用完了电脑完全关机,断电,下次使用开机,上电。至于那个开关因为经历了多次测试,以及一开始的搭的电路也不是这样的,修修改改。暂时裸奔,到了学校里就用3D打印机打印个外壳。说明里也说了只是为了测试,日后再重新重置元件位置。

网友B:
淘宝不是有现成的wifi开机的开关模块吗,可以用5V-24V供电,才20几块钱包邮 我买了一个给蜗牛远程开机

网友C:
我试过几个笔记本,都可以断电后WOL,有个“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为节约电源”选项,不选就能唤醒,而且这个选项在WINDOWS下设置后是写入网卡的,换系统照样有效。

网友D:
建议还是用wol唤醒。至于你说的断电会造成不能正常唤醒开机的情况,既然断电时间很规律 可以设定通电即开机、外加开机后执行vbs或cmd、ps之类的脚本判断时间如果是在预设时段则立即shutdown命令关机,这样后面wol就可以保持正常能唤醒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几个笔记本,都可以断电后WOL,有个“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为节约电源”选项,不选就能唤醒,而且这 ...

所有的设置都已经设置过了,也尝试了,我这个笔记本只要关机断电之后,网卡就不再工作,关机不断电,网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用wol唤醒。至于你说的断电会造成不能正常唤醒开机的情况,既然断电时间很规律 可以设定通电即开机 ...

帖子里面已经明细说了,我的笔记本不支持通电即开机,WOL的方案也列出来了,在我的使用条件下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用wol唤醒。至于你说的断电会造成不能正常唤醒开机的情况,既然断电时间很规律 可以设定通电即开机 ...

而且我是想随时随地的操控自己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不是有现成的wifi开机的开关模块吗,可以用5V-24V供电,才20几块钱包邮 我买了一个给蜗牛远程开机 ...

wifi开机模块也不便宜啊,我这继电器2块钱,元件更低,智能插座还是现成的.APP也是现成的,联想也算是大厂了,价格才19.9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几个笔记本,都可以断电后WOL,有个“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为节约电源”选项,不选就能唤醒,而且这 ...

我这个只要关机断电几分钟之后,网卡就会停止工作,所以的设置都尝试过了。

网友E:
这个开机问题,我研究过,你这是大炮打蚊子
。局域网可以用手机APP开机,广域网可以进路由器开机等其他方法可行。前提是要设定BIOS,网卡MAC,省电等,百度一下即可。全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开机问题,我研究过,你这是大炮打蚊子
。局域网可以用手机APP开机,广域网可以进路由器开机等其他方法 ...

麻烦仔细看帖

网友F:
我想知道楼主笔记本的CPU是什么型号。
能拖动三个显示器。
拖动不是问题。
问题是CPU高负载下不会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楼主笔记本的CPU是什么型号。
能拖动三个显示器。
拖动不是问题。

i5 7300HQ 显卡1050ti 4G,主屏幕1920*1200 24英寸,副屏1366*768 14英寸,1366*768 15.6英寸,

网友(2020-09-04):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几个笔记本,都可以断电后WOL,有个“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为节约电源”选项,不选就能唤醒,而且这 ...

是的,我也测试过一个笔记本,非正常关机、断电后、甚至拔掉电池的情况下,都可以WOL唤醒。

台式机是否是这样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2022-10-10):
也在研究怎么实现这个。。 最好不改动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