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救急求助-word插入图片不显示

楼主(2020-03-30):
记得以前别人说过怎么办,忘记了,百度一时想不到合适关键词搜索。结果没搜到,问题如下

大家一看就知道,蓝线上边就是图片,居然不显示图片,问题出在哪儿?如何解决?急求朋友帮忙

网友A:
选中图片带文体,右键单击,段落,行距改为单倍行距

网友:
2楼说的对,行距是固定值了,改成单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图片带文体,右键单击,段落,行距改为单倍行距

谢谢,原来写文章的时候用1.5倍,结果底下从其他的地方复制的,就成了固定值了。已经改过来。

楼主:
什么叫做年龄问题,这个就是。文章还没写完,写完了还有一些问题

断页,就是内容摘要部分为第一页,跟下一页是自动断开的,不是回车打过去的,下一页也是第1页,真正的第3页标记为第2页,然后依次类推。
正文后的参考文献跟正文部分也要断页,参考文献也是不标页。
参考文献后再有一两页,主要图表。也不标页。
以前这些自己都做,现在一点也不会了。40年前上大学时论文没有这些要求,25年前后写过大量这类文章,现在放下了10年,居然都忘了。

楼主:
05年前后,写成25年前后了。大约在05-09年之间写过不少,竟然忘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