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给开机黑屏偶尔显示的SamSung T220PLUS 显示器更换电源电容

楼主(2020-03-30):
同事的电脑两年前出现问题,不定期断电(朋友是这样说的),我去查看的时候一直没有见到过这个故障,后来不得已换掉了整个电脑,但是奇怪的是更换电脑之后这个故障消失了很久,直到近日,电脑彻底黑屏无法开机(朋友是这样说的),我过去查看后发现只是显示器黑屏,电脑主机正常工作(主机接电视机HDMI查看)。故判断是显示器故障。
朋友心急,直接购买了新的显示器,把老的显示器送我了。
通电检查后显示器黑屏,且Power灯为橙色并轻微慢闪(打嗝状态)。初步判断为电源滤波电容老化。拆机检查后发现确实是电源电路板上两个16V 1000μF滤波电容老化。
板上还有三个25V 820μF电容,目测外观一切正常,故无需更换。经更换板上两16V 1000μF电容为25V 1000μF电容后,装机检测一切正常。

网友:
电源问题不意外

网友A:
只换两颗?应该把四颗都换掉啊

网友B:
好歹换个105℃的电容啊

网友:
这货应该是十几年的了。
电源开关是触摸式,三星自家面板,定价1500以上。
本人有一台在正常在用。
因为对显示效果比较挑剔。
自台彩显之后,就没有再用三星
改为DELL U系列的了

网友C:
问个问题,液晶屏边缘遮光的胶布可以用普通胶布代替吗?现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换个105℃的电容啊

我换的是国产老和平电容,实际耐温85摄氏度的,而不是牛皮版耐温1500摄氏度的,更放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换两颗?应该把四颗都换掉啊

另外几个电容参数不同,应该是另一路供电,电容无损,所以没有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液晶屏边缘遮光的胶布可以用普通胶布代替吗?现场等

可以是可以,只是到时候你想清理的时候可不太好清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只是到时候你想清理的时候可不太好清理吧。。。

谢谢  就是不敢再拆ips屏了,有霉点清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就是不敢再拆ips屏了,有霉点清除不了

拆的时候关好窗户,旁边开加湿器,用纯水,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几个电容参数不同,应该是另一路供电,电容无损,所以没有更换。

如果都是samyoung的电容,表面看着无损,实际电解液可能差不多干涸了,不差那几个电容就换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samyoung的电容,表面看着无损,实际电解液可能差不多干涸了,不差那几个电容就换了好 ...

之前修过另一个三星的,那个是全给换了,但实际上测量电容的ESR和容量都还合格,觉得原装的没准比我的和平好点儿呢?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关好窗户,旁边开加湿器,用纯水,就差不多了。

现在装回了,没敢继续拆,环境不好。
还有不知道怎么把面板和液晶屏分开,是直接提出来吗?

网友D:
还是换105度耐温的好些,85的适合低频电路。

网友E:
三星的机器很多都是用三莹电容的,不知是设计太自信参数设置得太紧还是三莹的东西就不怎样,都是爆浆干枯王,我修三星的机器看见三莹的低压侧电容,毫不犹豫都换掉,一般换成日系ZL、ZLF这种档次、耐压高一档的,哪怕是用佳美康都比三莹好得多,修完后耐用度比原厂好多了,用到产品技术寿命终了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装回了,没敢继续拆,环境不好。
还有不知道怎么把面板和液晶屏分开,是直接提出来吗? ...

能让屏幕平躺就不要把它拿起来。能正着躺就正着躺,能反过来躺就反过来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换105度耐温的好些,85的适合低频电路。

有原装的105度差不多。2毛钱一个的105度SOMYONG或者SAMXING实在是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机器很多都是用三莹电容的,不知是设计太自信参数设置得太紧还是三莹的东西就不怎样,都是爆浆干枯王 ...

应该是某个年代的某个批次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朋友的LG电视也是偶尔能正常开机,只要能显示LOGO就正常,不显示只有声音
当然我知道所在问题,但没钱赚我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