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万家乐燃气热水器JSD12-6J3,洗澡中途熄火?

楼主(2020-03-30):
万家乐燃气热水器,存在的问题,洗澡热水在用途中会中断,也就是热水器中途熄火不工作,不懂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型号的热水器有过热保护?烧的里面的水温度太高太烫了,它就过热保护不工作?在家冬天用它真的是挺累,我用了8年的100多块的海尔燃气热水器都不会这样。
懂得朋友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是过热保护的元器件??

网友:
那两根白线接的就是呀

网友:
倒数第三图

网友:
你先自己体会下是不是过热,如果是冬天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你看下液化气钢瓶外面是不是挂霜了,液化气温度太低的气化速度慢不够热水器用

网友A:
所以说产品保护功能太多有利有弊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个这样的,打火很困难,怀疑电磁阀有问题,但拆不开电磁阀,螺丝都拧断了,最后换了个百得的

网友B:
水膜坏了也会这样子,我之前修一个就是水膜坏了

网友:
这种热水器故障故障无非就是流速开关,然后就是压力和温度调节,不合适造成的故障没太大问题

网友:
我家的也是万家乐但好像不是这个型号,当时也是不定时会熄火报E2,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最后换了个风压开关好了…

网友:
电池和水膜,如果用了几年,多是水膜裂了,按尺寸淘一个换。

网友:
把它短路掉试试看

网友:
万家乐也敢买,应该是万家忧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

楼主:
可以直接两根线接在一起,不经过这小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膜坏了也会这样子,我之前修一个就是水膜坏了

恒温机都是霍尔流量器   哪儿还有皮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两根线接在一起,不经过这小元件吗?】

卡子上的绝缘套撸下来 然后用导线直接把俩卡子缠到一起 就可以了

网友:
那温保先试下,不过很少坏这个。坏了就是直接打不着火了。
压力 皮膜,应该也是坏了就直接打不着火了。
这机不是强排,没有风压开关。

我认为 点火器坏的可能大点。

我也不是专业维修的,也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产品保护功能太多有利有弊

保护过多,只有利。。保护人身安全的设备,再多也不够

网友(2021-03-13):
水汽联动阀为了省铜料,偷工减料,用塑料的,万家乐这牌子我是不会再用了。炉灶,热水器,都入坑

网友:
热水器中途熄火,排除过热保护故障以后,检查水流微动开关是不中途断开,如果是水压的问题,使用干簧管开关替代水流微动开关,如果电流不够,加装继电器。我的就是这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