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arduino直连postgresql

楼主(2020-03-30):
传感器直接连接数据库,不是物联网的正确打开方式。物联网还是mqtt之类的比较正常。
但是,很多时候都想简单了再简单,于是直连数据库就成了必须的功能。。。。

postgresql这个arduino默认库里没有,去这里 下来之后放到 libraries 里

https://github.com/ethanak/SimplePgSQL

以下是代码,只保证可用
/*
* SimplePgSQL.c - Lightweight PostgreSQL connector for Arduino
* Copyright (C) Bohdan R. Rau 2016 <ethanak@polip.com>
*
* SimplePgSQL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 version 2.1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SimplePgSQL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long with SimplePgSQL.  If not, write to: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         51 Franklin Street, Fifth Floor
*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
* Demo program for SimplePgSQL library
* Simple PostgreSQL console
* Accepts:
* - PostgreSQL simple queries
* - \d - displays table list
* - \d tablename - list table columns
* - exit - closes connection
*/

#include <stdlib.h>
#ifdef ESP8266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else

// Uncomment line below if you use WiFi shield instead of Ethernet
// #define USE_ARDUINO WIFI 1

#ifdef USE_ARDUINO_WIFI
#include <WIFI.h>
#else
#include <Ethernet.h>
#endif

#endif
#include <SimplePgSQL.h>

IPAddress PGIP(192, 168, 1, 5);        // your PostgreSQL server IP

//const char ssid[] = "network_ssid";      //  your network SSID (name)
//const char pass[] = "network_pass";      // your network password

const char user[] = "esp";       // your database user
const char password[] = "Espsdsdsdsd";   // your database password
const char dbname[] = "esp";         // your database name

#if defined(ESP8266) || defined(USE_ARDUINO_WIFI)
int WiFiStatus;
WiFiClient client;
#else
#define USE_ARDUINO_ETHERNET 1
EthernetClient client;
byte mac[] = {0xDE, 0xAD, 0xBE, 0xEF, 0xFE, 0xED}; // your mac address
byte ip[] = {192, 168, 1, 177};                    // your IP address
#endif

char buffer[1024];
PGconnection conn(&client, 0, 1024, buffer);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
#ifdef ESP8266
                        115200
#else
    9600
#endif
                        );
#ifdef USE_ARDUINO_ETHERNET
    Ethernet.begin(mac, ip);
#else
        //WiFi.begin((char*) ssid, pass);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endif

//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reset saved settings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set custom ip for portal
        //wifiManager.setAPStaticIPConfig(IPAddress(10,0,1,1), IPAddress(10,0,1,1), IPAddress(255,255,255,0));

        //fetches ssid and pass from eeprom and tries to connect
        //if it does not connect it starts an access point with the specified name
        //here  "AutoConnectAP"
        //and goes into a blocking loop awaiting configuration
        //  wifiManager.autoConnect("AutoConnectAP");
        //or use this for auto generated name ESP + ChipID
        //wifiManager.autoConnect();

        //将到期超时设置为240秒:

        wifiManager.setConfigPortalTimeout(240);
        if (!wifiManager.autoConnect("ESP_AP", "changeit")) {
                Serial.println(F("Failed to connect. Reset and try again. . ."));
                delay(3000);
                //重置并重试
                ESP.reset();
                delay(5000);
        }

        //在我们从网络浏览器中选择Wi-Fi网络和密码后,我们现在连接到Wi-Fi网络:

        //如果你到这里,你已经连接到WiFi
        Serial.println(F("Connected to Wifi."));
        Serial.print(F("My IP:"));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tring hostname = "esp8266_";
        hostname += ESP.getChipId();
        WiFi.hostname(hostname);

        //  ADD_STARTUP_OPTION_P(PSTR("application_name"), PSTR("arduino"));

}

#ifndef USE_ARDUINO_ETHERNET
void checkConnection() {
        int status = WiFi.status();
        if (status != WL_CONNECTED) {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lost");
                        WiFiStatus = status;
                }
        } else {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WiFiStatus = status;
                }
        }
}

#endif

/*
static PROGMEM const char query_rel[] = "\
SELECT a.attname "Column",\
  pg_catalog.format_type(a.atttypid, a.atttypmod) "Type",\
  case when a.attnotnull then 'not null ' else 'null' end as "null",\
  (SELECT substring(pg_catalog.pg_get_expr(d.adbin, d.adrelid) for 128)\
   FROM pg_catalog.pg_attrdef d\
   WHERE d.adrelid = a.attrelid AND d.adnum = a.attnum AND a.atthasdef) "Extras"\
FROM pg_catalog.pg_attribute a, pg_catalog.pg_class c\
WHERE a.attrelid = c.oid AND c.relkind = 'r' AND\
c.relname = %s AND\
pg_catalog.pg_table_is_visible(c.oid)\
AND a.attnum > 0 AND NOT a.attisdropped\
    ORDER BY a.attnum";

static PROGMEM const char query_tables[] = "\
select * from esp_insert limit 10;";
*/

int pg_status = 0;

void doPg(void) {

        /*
         *
         setDbLogin

         int setDbLogin(IPAddress server,
         const char *user,
         const char *passwd = NULL,
         const char *db = NULL,
         const char *charset = NULL,
         int port = 5432);

         Initialize connection.
         */
        char *msg;
        int rc;
        if (!pg_status) {
                conn.setDbLogin(PGIP, user, password, dbname, "utf8", 9988);
                pg_status = 1;
                Serial.println("conn.setDbLogin");
                return;
        }

        if (pg_status == 1) {
                rc = conn.status();
                if (rc == CONNECTION_BAD || rc == CONNECTION_NEEDED) {
                        char *c = conn.getMessage();
                        if (c)
                                Serial.println(c);

                        pg_status = -1;
                } else if (rc == CONNECTION_OK) {
                        pg_status = 2;
                        Serial.println("Enter query");
                }
                return;
        }

        /*
         if (pg_status == 2) {
         if (!Serial.available())
         return;
         char inbuf[64];
         int n = Serial.readBytesUntil('\n', inbuf, 63);
         while (n > 0) {
         if (isspace(inbuf[n - 1]))
         n--;
         else
         break;
         }
         inbuf[n] = 0;

         if (!strcmp(inbuf, "\\d")) {
         if (conn.execute(query_tables, true))
         goto error;
         Serial.println("Working...");
         pg_status = 3;
         return;
         }
         if (!strncmp(inbuf, "\\d", 2) && isspace(inbuf[2])) {
         char *c = inbuf + 3;
         while (*c && isspace(*c))
         c++;
         if (!*c) {
         if (conn.execute(query_tables, true))
         goto error;
         Serial.println("Working...");
         pg_status = 3;
         return;
         }
         if (conn.executeFormat(true, query_rel, c))
         goto error;
         Serial.println("Working...");
         pg_status = 3;
         return;
         }
         */if (pg_status == 2) {

                // int random(int num);
                //         random函数返回一个0~num-1之间的随机数. random(num)是在stdlib.h中的一个宏定义. num和函数返回值都是整型数.

                String sql_query =
                                " insert  \
                   into esp_insert ( datenow, vaules, s_id, k_id ,up_addr,client_addr )\
                   select \
                   now() dateNow,  ";
                sql_query += random(1000);
                sql_query += " vaules, '001' s_iD, '";
                sql_query += ESP.getChipId();
                sql_query += "',inet_client_addr(),'";
                sql_query += WiFi.localIP().toString();
                sql_query += "';";

                /*
                 String str1 = String(along);
                 str1 += "mimi";
                 char cArr[str1.length() + 1];
                 char cArr2[str1.length() + 3];
                 str1.toCharArray(cArr,str1.length() + 1);
                 str1.toCharArray(cArr2,str1.length() + 3);
                 */

                char query_rel[sql_query.length() + 1];
                sql_query.toCharArray(query_rel, sql_query.length() + 1);
                /*
                 static PROGMEM const char query_rel[] =
                 " insert  \
                                                                     into esp_insert ( datenow, vaules, s_id, k_id )\
                                                                     select \
                                                                     now() dateNow, 12 vaules, '001' s_iD, '\ ESP.getChipId();";
                 */

                //if (conn.execute(query_tables, true))
                if (conn.execute(query_rel, true))
                        goto error;
                Serial.println("Working...");
                pg_status = 3;
                /*
                 if (!strncmp(inbuf, "exit", 4)) {
                 conn.close();
                 Serial.println("Thank you");
                 pg_status = -1;
                 return;
                 }
                 if (conn.execute(inbuf))
                 goto error;
                 Serial.println("Working...");
                 pg_status = 3;
                 */
        }
        if (pg_status == 3) {
                rc = conn.getData();
                int i;
                if (rc < 0)
                        goto error;
                if (!rc)
                        return;
                if (rc & PG_RSTAT_HAVE_COLUMNS) {
                        for (i = 0; i < conn.nfields(); i++) {
                                if (i)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conn.getColumn(i));
                        }
                        Serial.println("\n==========");
                } else if (rc & PG_RSTAT_HAVE_ROW) {
                        for (i = 0; i < conn.nfields(); i++) {
                                if (i)
                                        Serial.print(" | ");
                                msg = conn.getValue(i);
                                if (!msg)
                                        msg = (char*) "NULL";
                                Serial.print(msg);
                        }
                        Serial.println();
                } else if (rc & PG_RSTAT_HAVE_SUMMARY) {
                        Serial.print("Rows affected: ");
                        Serial.println(conn.ntuples());
                } else if (rc & PG_RSTAT_HAVE_MESSAGE) {
                        msg = conn.getMessage();
                        if (msg)
                                Serial.println(msg);
                }
                if (rc & PG_RSTAT_READY) {
                        pg_status = 2;
                        Serial.println("Enter query");
                }
        }
        return;
        error: msg = conn.getMessage();
        if (msg)
                Serial.println(msg);
        else
                Serial.println("UNKNOWN ERROR");
        if (conn.status() == CONNECTION_BAD) {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is bad");
                pg_status = -1;
        }
        conn.close();
}

void loop() {
#ifndef USE_ARDUINO_ETHERNET
        checkConnection();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endif
                doPg();
#ifndef USE_ARDUINO_ETHERNET
        }
#endif
        delay(1000);
}

网友A:
哈哈,好长的代码,看了二行,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长的代码,看了二行,看不懂了

代码挺简单了。。。毕竟资源有限,实现不了太复杂的操作。

ESP8266还是要上网啊,上网就要存数据啊
物联网么,就是在网上 存数 取数 存数 取数

这东西已经和传统的控制用单片机的应用不太一样了。多数应用追求啥功耗,效率都不是第一位的了。毕竟网络的速度就够慢的,而发射功率都不小

网友B:
我都懒得用MQTT,我家里几十个ESP8266和我的树莓派主机,直接互发UDP包。

定义一个数据结构,用一个UDP包整体发送。接收方用同一个数据结构,指针指以下,所有的变量就解析好了。

服务端也懒得搞数据库,所有的日志文件直接存文本文件,每天新建一个文件。平时也不会查看这些文件的,主要是在网页端画曲线图,我所记录的文本文件的格式可以直接喂给网页端把曲线图显示出来。

坏处就是每页最多显示一天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懒得用MQTT,我家里几十个ESP8266和我的树莓派主机,直接互发UDP包。

定义一个数据结构,用一个UDP包 ...

你家里那么多esp8266 都干啥用啊……

数据还是入库各种都方便  ,如果有数据生成第一考虑还是入库

而postgresql 一样有arm版本
我是跑香橙派的……树莓派太贵 买不起………

mqtt不仅仅是上传下达 第三方接收也能干点别的

楼主:
postgresql 可以直接接收或者返回json
对于表 还可以连http也不写 直接上 PostgREST 直接提供http的json结果

要偷懒 这玩意是个好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家里那么多esp8266 都干啥用啊……

数据还是入库各种都方便  ,如果有数据生成第一考虑还是入库

比如4台空调,每台一个。每个房间的灯光控制。家里各个自动门的控制。315mhz设备的控制。门禁系统等等,都是8266.

数据库当年学的很熟的,最近工作也偶尔用Access数据库,但是自己DIY,我是用树莓派直接把Log文件写到了NAS服务器上了,直接代码printf就行。清理老数据,删删旧文件就行了。

Linux这种安装上的轻型数据库,存储出来是一个文件吗?文件放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4台空调,每台一个。每个房间的灯光控制。家里各个自动门的控制。315mhz设备的控制。门禁系统等等, ...

postgresql可不是access那种简单数据库。。。与它比 pg就是核弹级别的

pg 与 sql server 是同类型的 但是跨平台和扩展性更好

单文件数据库的话,我现在更倾向于选择sqlit

不能跨平台的 win 专用的软件 我现在基本上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