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因坏了闲置多年的豆浆机,这机有通病~~

楼主(2020-03-30):
13年买的九阳DJ12B-A603DG豆浆机,使用一年后就坏了,不通电,然后上马云家买了一块电源板换上去,但还是不亮,感觉可能是主板板也烧了,就把电源板退了,把这豆浆机打入了冷宫。
近来后面买的美的豆浆机也坏了,因为是电机保险烧了,就从冷宫把这台九阳的找了出来,本想拆保险管的,发现不一样就没拆了。
美的的豆浆机拆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3629361
把美的豆浆机修好后,心血来潮,也修修这台九阳的试试吧。因为之前怀疑这控制板也烧了,就先把控制板拆下来,接5V的电试试,接上去发现灯会闪,那应该还有戏,这主控板应该没烧。
那就修这电源板吧,量了一下,低压没有,那就是高压问题出问题了,一点点的把胶除了用放大镜看控制芯处,只看到X208,百度了一下,估计是THX208了,找了一下坏电源,发现都没有这个芯片的,然后百度了一下,发现这品牌的豆浆机使用这个芯片的都有个通病,就是启动2M的电阻容易坏,以是又慢慢除胶把这个2M的电阻拆下来,因为万用表最高也是2M,量不出这电阻有没问题,就找找看有没这么大的电阻换上去试试,没想到这个电阻也找不到,只找到了两个105的贴片电阻,没办法了,就这把这两个贴片电阻立起来焊上去试试吧,焊上去一量,电压了了,把主控板装上去,会叫了,有戏了,马上装回去,试机OK,可以用了。
请问这样焊接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
竖起来焊接?没毛病,打上704固定就好了,我一个充电板坏了颗MLCC也是立起来焊的

楼主:
感觉九阳的豆浆机防水设计没美的的好,元件可能比较多点。

网友(2020-05-11):
我的九阳开始工作到大半时警报长鸣,现在是电插上不会亮了,不知哪里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