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便携式8管横流负载

楼主(2020-03-30):
测试单体电池经常要用到大电流放电,手上现有的最大只能到10a,网上更大电流的成品又买不起,干脆自己做一个
先上完工的样子配合电压电流表可以做到欠压过流过温保护

tb买的电路板

裁好过流铜条

买的 电阻不咋地,测一遍

324也不咋地,买了好几种,最后测的图3上的不错貌似正品

板子焊接完毕,请无视拼接的ic座

管子也买了几种,拆机管,焊之前都测了遍导通内阻,两只手不方便就没有拍图

装箱前照片忘拍了,散热器比较厚实,重大约一公斤,两侧各四个管

电压电流表带保护输出口,可以设置电压电流保护值,驱动继电器模块继而控制放电继电器通断
自己画了个示意图

模块接好线,放电控制继电器用三个30a的并联,都是之前的存货

装箱 接线

电钻开的散热孔,忒丑了,凑合看吧

实际测试180w温度稳定在80摄氏度以下
测电池单体电流能上到40a,暂时够用了

最后忘了一点,采用两线制大电流线路压降太大,所以电压显示不准了,下次有时间另接两根电压采样线。

网友A:
说点自己看法:短板还是在散热片,不然8管轻松上400W。首先功率管应该固定在散热片底板上,而不是侧翼。最好再有一片图中散热片,相对扣住形成风洞,刚好功率管固定在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点自己看法:短板还是在散热片,不然8管轻松上400W。首先功率管应该固定在散热片底板上,而不是侧翼。最好 ...

对对,说的很有道理!
这块散热器还是n年前上学时从旧货市场淘的,只有一块。 功率管固定在底板上安装有些复杂,又考虑到主要测单体需要大电流,低电压情况下功率就不用那么大了,所以这么做。
手里还有两块空板,以后有时间再并联做个大体积大电流的

网友:
很少见到DIY有恒流和恒压功能的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