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创维55寸液晶电视换灯条

楼主(2020-03-30):
家里55寸创维液晶电视突然不亮了,刚开机1-2秒能看到电视右边有显示创维标志,左边没显示,然后1-2秒后电视就变黑屏,估计是液晶屏后面的LED灯条坏了,打算自己修好,淘宝买了一套LED灯条,第一次动手修55寸液晶屏。

创维液晶电视型号

找个大床,打开电视机后盖

电视机电路板很简单,2块电路板,铁壳下面就是液晶屏

把电视反过来,拆液晶屏框架

拆掉框架的液晶屏,把软线拆掉,就可以拿起液晶屏,注意轻拿轻放,碎了就完蛋了

拿掉液晶屏后下面是反光板(好像是叫反光板)

拿掉反光板就看到LED灯条了,总共12条,其实只坏了一LED,电视就会保护不显示了,LED灯条全部换掉,毕竟用了五年多,寿命也差不多了。

换了LED灯条后上螺丝固定好,再反向安装反光板、液晶屏、外壳,通电试机,屏幕全亮,接上有线电视,液晶电视又复活了,省了几百块维修费。

楼主:
顺序有点乱了,将就看吧,为了维修电视,准备了一周,看了各种维修灯条视频,可参考的资料不多,首先判断是屏幕坏了,还是LED灯条坏了,如果液晶电视开机瞬间有显示(能看到电视机亮或者LOGO),1-2秒就黑屏,那就是LED灯条坏了,去淘宝按型号买一套灯条也就5-60块,然后就可以自己拆屏换灯条了,最难的是拆55寸液晶屏幕,屏幕很薄很大,拆装的时候别折断了,不过也没想象的那么可怕,有点维修功底都能拆,液晶屏拆出来放一边的时候最好有个人在旁边帮扶一下,毕竟屏幕太大了,一个人放液晶屏不太好弄

网友:
感觉我在电视后面加了散热风扇是合理的,usb触发启动。低温工作对LED寿命有好处,坏风扇也不坏里头的东西

网友A:
人才啊,兄弟,这玩意难倒不难,就是风险比较高,换不好的话,电视直接就可以扔了。

网友:
屏是如何拿与放的?能具体介绍点吗?

网友:
同求,屏的拆装能说详细点吗?看你好像拍了视频,能放上来看下吗?

网友:
胆大心细,多看多学,勇于实践,注意细节

网友:
这么大,取放液晶面板是个技术活。

网友:
牛掰了,自己一个人搞定55寸。一般没经验很容易踩碎液晶,跟不要说是放在床上。下次找个比较平的地方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兄弟,这玩意难倒不难,就是风险比较高,换不好的话,电视直接就可以扔了。 ...

确实,分分钟就可以换电视了,不敢弄

网友:
牛呀兄弟,拆不好就废了

网友(2020-07-23):
你好,大神,有没有拆机的完整视频啊,特别是拆屏的视频,我也想拆了

网友B:
大神,拆掉框架的液晶屏,把软线拆掉,就可以拿起液晶屏,注意轻拿轻放,碎了就完蛋了
这一步有视频吗

网友C(2020-11-19):
引用 网友B:
大神,拆掉框架的液晶屏,把软线拆掉,就可以拿起液晶屏,注意轻拿轻放,碎了就完蛋了
这一步有视频吗 ...

多看看鄂东老男孩的视频,各种步骤都有~~~

网友:
几年关换地一个18“的显示器,感觉挺难的——想想这么一大个,头痛啊

网友(2021-02-15):
我才换了个n年前的TCL超薄40寸的电视。侧入式的和你这个不一样。
原来是颜色偏冷,不是正白,感觉色彩不太正,以为灯条老化了,换了新的原装灯条还是差不多,颜色偏冷。后来搜了一下,用的灯珠是6030,都是冷白的,超郁闷。
看来以后有功夫只能换其它正白的灯珠了,好像7030可以代换,有时间再折腾吧。拆屏幕真的挺麻烦的。

网友:
这个不是智能版吧,主板那么一点点。
我的55u2喇叭和你的一样(通用零件),主板比你这个大几倍。
徒手拆屏还是用起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鄂东老男孩的视频,各种步骤都有~~~

那小子很好的,技术一流,讲解简单明了。

网友:
我把背光亮度设置为50%,长期100%估计背光寿命缩短。

网友:
把铁壳拆下不是行了吗?不用动液晶和反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