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网件WNDR MAC V2通电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拆开了不会修,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3-30):
排除电源故障,求大神指导。。

楼主:
此主板找高人维修了下,结果还是砖头一块,我让给扔掉了!

网友:
我的网件614,古董了,闲置一段时间后拿出来通电也是没任何反应,连电源灯也不亮,拆开测了各个DC-DC集成的输出输入,都正常!!!!!

网友(2020-05-14):
通常是CPU烧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
通常是CPU烧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2020-06-26):
同意CPU都烧了,还有必要修吗?

楼主(2021-08-10):
高人换了cpu,通电还是没有反应呢

楼主(2022-09-14):
此机没修好,直接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