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如何增加插座位?

楼主(2020-03-30):
厨房墙上只预留了两个86型插座孔,感觉不够用,如何在不打孔的情况下增加一到两个三眼插座?

如果一定要打孔,需要什么工具?角磨机吗?感觉增加一个孔位的成本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两个并排式的86插座,网上搜了一圈,感觉都有点挤

网友:
最简单的方案,找个小点儿的插排,剪掉线,只剩下一点点长度,接个正泰/公牛插头上去。背后贴强力胶带,贴在墙上。

更好一点的方案,把插排换成正泰的15孔,自己接个1.5平方-2.5平方的软线,其他同上。

网友:
用接线板,简单方便,不一定非要在墙上

网友:
有十孔的86插座,我以前用过

网友:
假如你有角磨机就可以切割了,再就是铁钎和铁锤凿底盒用。注意看下走线,先用一字起把面板挑开拧下面板螺丝就可以看到,是上下走线还是左右走线。
个人建议你买两个86型十空插座,一个面板上两个三插,两个儿插,不用破坏瓷砖。

网友A:
换成118的插座,4位刚好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上明盒了,再不就引出来移动插座(不用插头,直接装墙上当明盒使用)

网友:
有一拖二,一拖三的扩展插座.直接插在原插座上,比较方便.
换并排插座的话,底座也要换的.

网友:
这个东东适合你

网友:
有四个插位的面板,不过对内部空间有要求,而且一起插会有难度。

网友:
1.插线板
2.明装面板+线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118的插座,4位刚好

118的四位插座暗盒与两个86暗盒的尺寸一样吗?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
十孔,12孔,插座很多

网友:
买那种超薄一体86插座,我就是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上明盒了,再不就引出来移动插座(不用插头,直接装墙上当明盒使用) ...

明盒也可以要固定在瓷砖上,需要冲击钻钻孔螺丝固定才牢固。

网友:
明装墙壁21多孔插座原明线15十五孔大间距多功能电源明盒排插家用
【在售价】9.50 元
-----------------
【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BQrg3mv

这个是我买过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C:
俺家里用的这个,就是贵,还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家里用的这个,就是贵,还挺方便的!

之前考虑过轨道式插座,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