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的双WIFI连接

楼主(2020-03-30):
双WIFI是必须手机和路由器同时支持WIFI6才可以,还是手机支持就行了

网友: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A:
双WiFi应该是就是双通道,意味着路由器也得支持双通道才是真的速度快!!路由器不支持的估计也就快一点!以上这些是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WiFi应该是就是双通道,意味着路由器也得支持双通道才是真的速度快!!路由器不支持的估计也就快一点!以 ...

不是单纯的双通道,是2.4G+5G两个频段同时连接,网速叠加,WIFI5的路由器本身就可以双频同发了,所以才疑问

网友:
要手机支持才行的。

网友:
同一个路由有什么意义?出口限速,2条出口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