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欣芝XZM-D040 LED吸顶灯拆解简测

楼主(2020-03-30):
XZM-D040 LED吸顶灯拆解简测

灯珠二并四十串

BP2812是一款高精度的LED恒流控制芯片,应用于非隔离的降压型 LED 电源系统,适合全范围的交流电压输入或者12V~600V的直流电压输入。内部集成600V功率MOSFET,只需要很少的外围元件,即可实现优异的恒流特性。
管脚号管脚名称描述
1 GND芯片地
2 LN线电压补偿输入端
3 VCC芯片电源端,内置12.5V稳压管
4 SOURCE内部高压 MOSFET 的源极
5、6D RAIN内部高压 MOSFET 的漏极
7、8 CS电流采样端,采样电阻接在CS和GND端之间

实测功耗29W左右

安装屋顶后

网友:
这质量,还是算了,寿命不长

网友:
偶觉得这种黄鳝灯条散热不太好

网友:
看着性价比不错

网友A:
建议把功率改到15瓦,最好3到10瓦,或者取两三组三串灯珠电压,接两三颗小电脑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功率改到15瓦,最好3到10瓦,或者取两三组三串灯珠电压,接两三颗小电脑风扇散热。 ...

80颗0.5W灯珠实测总功率为29W也可以了

网友B:
把灯板做成蛇形难道会比一整张板子成本低吗?

网友:
算是合格产品,关键看性价比了
如果是9.9包邮的话,也就不要啥自行车了

网友:
价格美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灯板做成蛇形难道会比一整张板子成本低吗?

一个圆铝板可以切割成几个蛇形灯板,圆形灯板浪费材料

楼主:
单位采购给办公室安装的,价格还不了解

网友:
天棚的涂料爆皮了。。。。

网友:
这牌子搞活动的灯,信价比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