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tda1521第一次打样出来有蚊子叫嗡嗡声是买到假货了么?

楼主(2020-03-30):
上次买tb2959 tda7850 老板硬是塞给我十片tda1521

打板回来 手机音量最大 有电流声,降一格音量,双声道都能发声,但是耳朵凑近喇叭才能听到

有点无解啊 头大,有经验的老哥 指点下么

我用的是单电源电路

网友A:
轻微底噪是正常的,我看你的滤波电容有点小了吧,换个容量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微底噪是正常的,我看你的滤波电容有点小了吧,换个容量大点的

不是底噪,声音都可以说没有, 还没加前级呢

网友B:
功放的输入端你就不加一个电位器?
增加电位器后包你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的输入端你就不加一个电位器?

测试第一版,我都是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的输入端你就不加一个电位器?
增加电位器后包你满意

这玩意 可以说压根没声音,以前打样的tb2959 声音只能开一格,这个火力全开就一点点的声音。。。

网友:
有底噪是不正常的,TDA1521输入阻抗典型值是20K,而耳机是16~32欧,明显的阻抗不匹配呢,要加一个匹配电路。或者加一级运放。另外9脚走线横跨了电源线,有点不妥。散热片不能接地,不然通电必坏。

网友:
哈哈,用手摸着地线试试,改成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C:
这声音就是底噪了
是个系统问题,不是芯片假货才产生的
建议装个金属外壳,外壳接地,让功放都处于屏蔽中,就会有很大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一个就是,输入的信号线,尽量用屏蔽线,这也是引入噪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声音就是底噪了
是个系统问题,不是芯片假货才产生的
建议装个金属外壳,外壳接地,让功放都处于屏蔽中, ...

输入线是佳耐美的屏蔽线,我换过芯片了,都是没有声音。。。

网友:
你那个电路板弄错了:2、8接左右音频的正,1、9接左右音频的负(地)。你再看一看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
这样的布线,如果说没有电流声,我才觉得见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声音就是底噪了
是个系统问题,不是芯片假货才产生的
建议装个金属外壳,外壳接地,让功放都处于屏蔽中, ...

底什么噪,1521一点底噪都没有。
他这是乱弹琴,大范围环地干扰,如果这个板子没有电流声,这个世界上才真是有鬼。

网友:
电路布线问题;还有如果是单电源供电,最好电源电压在+26V左右,但是建议用正负13.5V供电,输入端加电位器,电位器外壳必须接地。楼主的这块TDA1521散热片切勿接地,否则必定烧坏!这个功放芯片做好了,声音很好的,本人以前修老式CRT电视机的时候拆过很多这个芯片,也做了好几个。现在不知道丢哪去了。。。还有和这个芯片几乎一样的用法的芯片是TDA2616。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底什么噪,1521一点底噪都没有。
他这是乱弹琴,大范围环地干扰,如果这个板子没有电流声,这个世界上才 ...

是的
本身芯片没问题
如果是电路设计问题,我不懂了
只能排除法,不是引入的底噪,就是干扰
那只能建议加外壳,屏蔽,换屏蔽线输入,中规中矩的解决办法吧

但是吧,如果电路的问题,我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本身芯片没问题
如果是电路设计问题,我不懂了

做功放,有一句经典就是“一点接地“这个功放芯片是1,9脚输入,2,3,8脚地,(正负电源供电)那么这三个接地脚就不能用一根铜箔相连接地,必须分开,共同接入电容负极,还有就是,整个电路板接地也形成环路。

网友:
单电源建议不要大环路地线。这样容易形成环路干扰。我那时候做这块子的功放电路的时候,基本用双电源供电,1,9输入,2,3,8,地,4,6输出,5负7正。地线一点接地,小信号输入分开走。基本是100%的成功率,而且效果很好,推6寸书架箱妥妥的。

网友:
怀疑那个老板给你的TDA1521是假货、水货!

网友E:
1,简单的电路用单面板就够了,2,不要形成大面积环地,多余的铜箔都去掉,3,电源走线加粗或在走线上敷一层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简单的电路用单面板就够了,2,不要形成大面积环地,多余的铜箔都去掉,3,电源走线加粗或在走线上敷一层 ...

搭个棚就能响了,确实是电路板不行,没学过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