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5F104W利用RC充放电只使用一个IO口能测量NTC温度不?

楼主(2020-03-30):
STC应用说明原文如下:
对于没有ADC的MCU,而又要测量外部的一个电压时,使用RC充放电的方式是比较容易实现并且低成本的方法。
STC15F系列是1T的MCU,其IO口有OPEN-DRAIN模式,此模式可以很容易用一个IO口配合一个定时器实现RC充放电来测量外部未知电压。如果没有空余的定时器,也可以使用指令循环的方式实现。本例使用定时器。
本范例使用P3.2(INT0)来做RC测量,电路和波形示意图如下:

输入电压接在P3.2口。
开始时,P3.2置低电平,会将此处电压拉低至0.
然后P3.2置高电平,同时计数并打开中断,当充电电压达到2v时,产生中断,停止计数,此时的计数值与输入电压大小有关。

上面是抄来的,详细的在这里:http://www.docin.com/p-640829410.html
问题是,请教能不能把R2换成NTC来测量电阻,测量温度?要求的精度 不高,温度精确到个位就行。

网友:
普通IO用RC方法测温有方案啊,网上搜下,要以一个电阻位参考,换算出NTC当前阻值和温度,电容用温漂相对小点的(如cbb),瓷片电容温漂太严重

网友A:
为啥你觉得你的元件温漂包括MCU内部的阈值电压的温漂不会影响测量呢?
而且这种测量分辨率够不够还是个问题,对应微小的温度变化。
ADC的型号与不带ADC型号差不了几个钱,如果是自己开发玩的话还是建议不要秀了,该花的成本就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觉得你的元件温漂包括MCU内部的阈值电压的温漂不会影响测量呢?
而且这种测量分辨率够不够还是个问题 ...

搞开发卖产品一般不会来这里问这样的问题。单片机论坛这边DIY居多,按lz的要求只做到1℃而已还是很容易的,这方法早就很成熟了安排

网友:
io有开漏高阻模式的大致可以,受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单片机io口高电平门限的波动,阈值不一定是个稳定值,单片机供电的稳定性,rc积分充电电压的稳定性,温漂等等,非恒流充电的非线性(5v供电,2v高电平门限,输入才比输出高3v就不能近似认为是线性),改善可以提高rc充电电压或者r1换成恒流源~

网友:
别折腾了,带adc型号2块来钱,

网友:
支持折腾,我觉得可以,你可以自己做出来试一下,先不用NTC,手动换R2电阻,可以没问题了,在接NTC,我估计这有硬性要求,检测周期快不了,不过做个检测温度变化的足够了。

网友:
stm8s003不香么

楼主:
我要支持国货。开个玩笑。 带ADC的mcu引脚都很多,一般的功能8脚就够了,少的又贵,
所以用stc15f104W就行。我知道三个IO的测量比较准,但只想用一个来测温,精度要求不高嘛。
另外专门去老站拜读了你的这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35508
bandgap能不能推算出准确的门限电压?这样准确性就能提高不少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支持国货。开个玩笑。 带ADC的mcu引脚都很多,一般的功能8脚就够了,少的又贵,
所以用stc15f10 ...

普通IO RC测温一般都用3个IO,目地就是为了简化掉环境变量来提高精度。
只用一个IO各种变量太多,精度够差的。
STC IO门限只有自己测了,因供电电压+个体差异性  而不同,用个可调电压做信号测下就得了

网友B:
精度和一致性能保证吗?
推荐使用赛元7250/7350/7320这几个型号都是8脚带AD的。

楼主(2020-05-16):
引用 网友B:
精度和一致性能保证吗?
推荐使用赛元7250/7350/7320这几个型号都是8脚带AD的。 ...

赛元的烧录器那么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赛元的烧录器那么贵。。。

几十块钱,支持在线仿真,在线烧录,脱机烧录,还可以存多个程序,这也叫贵?

网友:
stc8g1k08A sop8的带ADC
比104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钱,支持在线仿真,在线烧录,脱机烧录,还可以存多个程序,这也叫贵? ...

还是支持ISP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