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到底哪些主控算固态U盘的主控

楼主(2020-03-30):
如题,现在某宝一搜固态U盘,出来一大堆

有些甚至标明903也是固态U盘,当然这个是一下子就能分别出假的,其中很多标明固态U盘里面用的都是群联的主控
现在商家眼里,除了2246之外,还有那些算是固态主控?

网友A:
哪有机械U盘?这就是那些卖家的意思,固态U盘没有明确界定的,固态主控的U盘应该是叫ussd吧,好像记得有人提过,具体啥的记不清了

网友B:
就是sata pcie转usb、固态硬盘的结合体。
除了flash 要有两个以上芯片才算是。

网友C:
没有所谓的“固态U盘”,只有移动固态硬盘,或者说USB-SSD。
而USB-SSD本质就是SSD加上转接桥芯片,很容易判断吧?玩了那么多存储器,没玩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所谓的“固态U盘”,只有移动固态硬盘,或者说USB-SSD。
而USB-SSD本质就是SSD加上转接桥芯片,很容易 ...

我是说商家的判断标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商家的判断标准

商家喜欢胡说八道,谁信谁傻谁吃亏,有自己的判断就行了。
“固态U盘”是伪命题,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专用主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商家的判断标准

商家的判断标准是写什么好卖就是什么,难不成他用黑片也写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商家的判断标准是写什么好卖就是什么,难不成他用黑片也写上去吧

真实,我现在也是才明白那些花里胡哨的广告词是能么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商家喜欢胡说八道,谁信谁傻谁吃亏,有自己的判断就行了。
“固态U盘”是伪命题,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专用主 ...

SM3282算不算?
好歹是单ussd控制芯片

网友E:
个人认为广义上采用正规固态硬盘颗粒的都能算固态U盘,狭义上4K速度要明显高于普通U盘的U盘才算固态U盘(3280这种个人认为也属于固态U盘范畴)
其实没必要太纠结这个定义,根据实际性能合理选择自己需要的产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sata pcie转usb、固态硬盘的结合体。
除了flash 要有两个以上芯片才算是。 ...

话是这么说,可是4k+平衡擦写,现在很多U盘主控也做的到了,所以我认为以后没必要叫什么固态了,只要是用nand存储的设备都叫大号U盘岂不美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机械U盘?这就是那些卖家的意思,固态U盘没有明确界定的,固态主控的U盘应该是叫ussd吧,好像记得有人 ...

所以说,现在没几个人能分得清,照着这个形式发展,过几天3257也有可能被叫做固态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广义上采用正规固态硬盘颗粒的都能算固态U盘,狭义上4K速度要明显高于普通U盘的U盘才算固态U盘(32 ...

论4k的话,1081+emmc或者3350+ufs也可以,有轻微的平衡磨损,而且也都是外部主控桥接内部主控,但这俩怎么也不像固态对吧?现在真的需要一个标准,如果标准有了,我们就可以去对虚假宣传说不,维权+索赔,最起码可以白嫖~~

网友:
只有用了SSD主控才算是固态U盘

不是SSD主控的,你就当他U盘行了

哪怕是SM3350  S1081 SM3282 MS901之类的,4K仔高,只要不是SSD主控 就只能算是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4k的话,1081+emmc或者3350+ufs也可以,有轻微的平衡磨损,而且也都是外部主控桥接内部主控,但这俩怎 ...

从这个角度看也对,“固态U盘”本身也要和“U盘”有实质性的区别(固态硬盘主控)才行

网友:
2246EN 2246xt 2258h 2258XT 。好多。。。。

网友:
除了慧荣自己定义的sm3282之外,其他所有固态主控前提一定是ssd用的,添加桥做成usb接口的形式吧
把U盘主控成为固态u盘主控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