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载功放,场管装上就发热,场管是好的

楼主(2020-03-30):
车载功放场管IRF3205装上就发热,拆下来测量是好的,震荡芯片是TL494CN,功放管测量也是好的,输出每个声道都有0.5-0.7V的压降,求大神指点维修思路(不知为什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A:
负载可能漏电了,把负载断开,看输出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可能漏电了,把负载断开,看输出是不是正常,

没有接负载哦,感觉场管三个脚电压不正常,我先吧TL431CN 换了试试吧

网友(2020-05-03):
输出每个声道有0.5到0.7伏压降是什么意思?断开负载也发热?你确定你正确断开负载么?如果正确断开负载还发热,整流滤波部分没有短路漏电的情况,看看变压是否存在匝间短路,还有如果开关频率和变压器频率不匹配,也会导致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