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撸品牌货,拆欧普可移式台灯,欣赏品牌构造!

楼主(2020-03-30):
撸品牌货,拆欧普可移式台灯,欣赏品牌构造!

九块九撸的欧普台灯

外观造型还算漂亮

底部是夹子构造 ,夹力很大。

触控很灵敏 。

原来电池在这里 ,里面是控制板

直接赢的铜箔当触摸片

背面 ,

把触摸搞断了

SGL8022W是一款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
⒈ 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
⒉可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
⒊ 应用电压范围宽,可在2.4~5.5V之间任意选择。
⒋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
⒌ 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EFT可以达到±2KV以上;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
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LTH7(型号:PL4054)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

拆开看看灯头部分

采用铝散热 ,比较有诚意 。

拆下来电池和台灯控制板 ,改造触摸台灯,应该很不错。

完 ,大 卸八  块拆法 ,
此灯做工不错,当台灯亮度不够 ,做小夜灯还太亮 ,拿着玩,还不方便 。
只能拆开供坛友们参考了。

网友A:
这小的电池容量真是搞得玩的,皇上加电池去,远不如撸的那奶灯,估计比奶灯要多花些银子吧。皇上看看我新发的帖子求教的,改奶灯用哪种电池合算些,用手机电池不太好放,都宽了点要切电池仓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的电池容量真是搞得玩的,皇上加电池去,远不如撸的那奶灯,估计比奶灯要多花些银子吧。皇上看看我新发 ...

我改造了18650 ,很费心呢

网友:
小锂电好小啊~

网友:
这小台灯好像是两年前撸了一个,一直放着吃灰还没拿出来看过,不知道电池有没有被放坏

网友:
这个是8022ws,20khz,楼主试下调光有没有频闪

网友:
品牌的做工和用料还是要给力些

网友:
还算是有点良心的产品,用上了专用充电芯片。

网友:
这个充电IC是不是比4056差些呀?线性恒流充电?有点像有几个品牌的LED灯用的恒流。

网友:
拆完什么动作也没有?可以改成亮度记忆,单点开关功能。

网友:
看锂电池样子好像比诺基亚小点,估计台灯不会太亮适合床头看书,不适合护眼灯写作业。

网友:
这么便宜的啊

网友:
内容丰富啊

网友:
这个我几年前就淘过,质量不错,led的色温也可以,适合做台灯用。就是电池容量太小,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外挂了二个手机电池用,因为里面的空间太小了,装不下

网友:
做工不错,电池小的发指,这种我看到立马换,外挂一个大号的

网友:
还不错呢,就是电池太小灯珠太多,肯定续航不够的。

网友:
我也买了这么一个,感觉电池很小想改看空间还是算了

网友:
前些天换了一个卧室吸顶灯欧普的灯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小的电池容量真是搞得玩的,皇上加电池去,远不如撸的那奶灯,估计比奶灯要多花些银子吧。皇上看看我新发 ...

文泰奶灯没发出来 在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泰奶灯没发出来 在审核。》?

新的改装还没想好用哪个电池,像皇上这样的大动作我不会搞,14500新拍的倍量有点舍不得了,想撸手电 拆机,再改。手电电池试了下都不太合适,容量还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