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陷入困境,航嘉MVP500 跑显卡测试断电 求大佬支援

楼主(2020-03-30):
这个电源是客户年后返修的,航嘉MVP500,工艺和MVP600一个样,都是使用CM6800+LM339+ST9S313A方案。
出售之前这个电源工作正常,显卡测试高负载没问题,但是客户收到之后给散热风扇加了个网,然后风扇不散热了,据客户说挡了风扇之后测了好几遍显卡跑分。。。然后这电源就开始出故障了。
故障现象是 开机一切正常,电压输出也是一切正常,只要跑显卡测试负载一上去就断电重启,然后再测试再断电重启。。。

12V 整流管用的是HBR30100A,两路输出的全换了,故障依旧,CM6800+LM339+ST9S313A也全换了,测试故障仍然一样,TL431肯定是更换的第一阶梯。。
CM6800  LM339  ST9S313A 全换了,整流管5V 12V的全换了,高压侧的 开关管、二极管、MOS也全换了,5V待机的TNY278也全换了,光耦和431更不用说了能看到的全换了。。。5V 12V 3.3V输出电容也全换了,50V小电容也换了
为了方便维修拆了一个同型号正常的电源,所有的贴片原件都测了,电阻阻值正常,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求大家集思广益看看到底是哪出的故障,蛋痛。。。

详细拆解请移步至老站,这个电源和MVP600的一毛一样,就换了个贴纸。。。
传送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5047

AS339 四电压比较器 MVP600用的是LM339 一个样

矽创电子Sitronix的ST9S313A保护IC

CM6800 PFC+PWM控制器

背面没什么好看的。。。

CM6800  LM339  ST9S313A 全换了,整流管5V 12V的全换了,高压侧的 开关管、二极管、MOS也全换了,5V待机的TNY278也全换了,光耦和431更不用说了能看到的全换了。。。
维修陷入困境,用我有限的知识实在没法解决了,宁可修不通电的也不想修这种带不动负载的。。。

网友:
你好,不带载,老经验都是考虑高压测,大电解,整流管(桥),然后再考虑过流检测,脉宽调制电路(重点是小电容), 主动式PFC也是要重点检查的。有条件的话用代换法,用万用表测量极有可能进死胡同。开关电源维修看似简单,其实很难……

网友A:
电源功率过低!显卡供电不足!考虑更换700W电源!

网友:
扔了,买个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过低!显卡供电不足!考虑更换700W电源!

哥们 你这套坑客户可以,测试平台450W的电源都能带的动。。。。

网友:
但是客户收到之后给散热风扇加了个网,然后风扇不散热了,据客户说挡了风扇之后测了好几遍显卡跑分。。。然后这电源就开始出故障了。

都已经是认为损坏了,修不好也没事啊。叫客户直接换新的,航嘉400W的同行价1XX,报价给客户260就行了

网友:
代换法,先换个电源看看是否显卡引起重启呢?

网友:
最好示波器,看下输出纹波。

网友:
高压电容,开关管,保护IC,整流桥,这几样换了试试还不行可以不修了浪费时间和资源

网友:
温感保护电路查查。。。。

网友:
就一点也不怀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过低!显卡供电不足!考虑更换700W电源!

电脑行业还有几个在维修电源的!!!楼主慢慢的跟“电源较劲”!希望你有所“突破”!

网友:
你这还是找个电炉丝,用电流表修剪合适的长度做个80%负荷试一试
看看保护电路的原理查查保护电路的电阻电容有没有变质,不行就改一下降低保护电路的阀值

网友:
过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自己有显卡跑甜甜圈测吗??搞不好是客户电脑问题

网友:
换400V电容,不行换主变压器。

半导体芯片只要没坏都能用,不应该这样的故障。

我有一个酷冷的也是这毛病,都已经拆零件了。

我怀疑主变过热,里面有短路。

网友:
航嘉电源相对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