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泡充电头USB插座接触不良故障维修(MIPOW TM05)

楼主(2020-03-30):
去年买的天猫定制版充电头,拆机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51

上个月出现其中一个插座有时无法充电现象,判断USB插座虚焊了,直接拆开

一眼就发现了问题,USB有两个引脚虚焊了

放大看看比较清楚

拿出之前在数码交易区买的焊台,小心补焊

完成,测试两个孔充电都正常了

因为这款充电头发热比较严重,加上USB需要受外力,所以造成电路板虚焊了。

网友:
内部跟我上次买的那个ARKSON白色的双口充电头好像啊(查了一下发现是同一个厂生产的,哈哈),而且是同一个毛病,
我怕它旧病复发,干脆把USB座焊盘上的焊锡全部用吸锡器吸干净,引脚折90°再补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