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改0-50v 1-13A实用性超强

楼主(2020-03-3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569&extra=元件包中的电流表是50A量程的需要配分流器才能使用,电流表的红黑线接在分流器上,我是把明纬的康铜代替了分流器,所以把电流表的红黑粗线接在了康铜上,康铜实际也是有阻值的,万用表无法测出而已。

如果使用10A的电流表,只能串在在电源输出端,因为10A电流表自带有康铜。如果使用10A电流表  需要切断原明纬负极 然后把10A电流表串联在切断的电路中

10A与50A电流表两种接法不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569&extra=
接好线后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在负载中 调到3v  短路输出 调流电位器调到5A左右 改变红线位置校准表头与万用表读数最接近即说明校准OK

误差0.5A左右可以微调表头后面的微调电位器  I VDJ      改变红黑在康铜上位置  调整表头后面的I  VDJ

如果一开机不带负载电流表就有0.几的电流 那就断电 用镊子短路电流表板子上的两个复位孔 然后上电即可复位清零  TR字样的两个粗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569&extra=

楼主:
坛友改装案例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7569&extra=

坛友第二件优惠8元!!!  坛友优惠多多哦 回帖探讨即送M币!!!  感谢坛友支持与指导

网友A:
学习了,有时间整一个

网友B:
改改改 改得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慨而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有时间整一个

实用性 可玩性很强  性价比很高 可以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改改 改得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慨而慷

感谢坛友支持,494确实稳定耐用 性价比超高

网友C:
学习一下,有时间入二个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有时间入二个改一下

感谢坛友支持

楼主:
明纬开关电源S-350-24,故障现象为空载电压为24V正常,带负载电压有下降。初期偶有下降,工作几天后,后来越来越下降明显。导致设备在负载一变大时就不能使用。测试时带2.2欧负载,电压下降到4V;带8.8欧负载,电压下降也到4V,几乎不可带载。
1、        先易后难的顺序,查电路板上无明显烧糊、焦的痕迹;查功率管T1、T2无明显损坏,二个功率管在线测量参数一致。
2、        查TL494的12脚,电压17V,在负载变重时电压为24V,说明①负载检测电路至少在工作;②且负载变重时,TL494在起调整作用。
3、        负载变重时,开关电源的尖叫声有变化,也说明TL494在起调整作用。
4、        查24V输出端三个滤波电容35V/2200μF无鼓泡,并联大电容试验,带负载情况没有改善。推断不是这个电容容量不足。
5、        查初级滤波电容二个200V/680μF,在带负载时,电压154V不变化,总电源308V也不变化。
6、        更换次线整流元件后试验,结果无改善,说明不是次级整流元件故障。
7、        查TL494后级的二个驱动三极管T3、T4,在线量正常,周围电子元件在线量,无明显异常。
8、        查功率管输入端的电路,量功率管前注入二极管有一个为1N4001,二极管档在线量内阻为1300,好像内阻有点大(与另一个二极管相比较,数值明显大),用烙铁焊下来再量内阻为539,又似乎正常(可能是烙铁烫了一下后物理特性变了)。先换了再说,换了一个高速1N5399(从一个节能灯电路板上拆下的),通电试验:空载24.2V;带8.8欧负载,电压为24.2V;带2.2欧负载,电压为24.1V。OK!。
鄙视一下JS,省成本也不是这样省的啊,这开关电源工作在25kHz左右,这二极管应该用一个高整二极管才对啊。TNND这里用一个高速管多得了几厘钱?
附一张参考图(没有找到明纬原图,这一张是比较接近的):明纬电源中没有图中D5。

楼主:
接好线通电前,买一个220v40或60w的白炽灯泡串联在电源输入端,可以有效防止改装失误导致的炸机,百度搜索灯泡大法可了解工作原理,通电前2秒灯泡亮说明电流大给电源电容充电,然后熄灭表示充满电,即可有输出 如果灯泡一直常亮说明电路中有短路 得断电查明排除故障后再取消灯泡
负载可以用电炉丝代替,或者使用一定阻值的导线代替,或者汽车灯泡等,带载时需要去掉灯泡。
空载可以不带散热片,带负载时候一定要带上外壳锁紧螺丝,不然开关管会过热炸机。

要提前准备个40-60W白炽灯泡哦

楼主:
元件包中的电流表是50A量程的需要配分流器才能使用,电流表的红黑线接在分流器上,我是把明纬的康铜代替了分流器,所以把电流表的红黑粗线接在了康铜上,康铜实际也是有阻值的,万用表无法测出而已。

如果使用10A的电流表,只能串在在电源输出端,因为10A电流表自带有康铜。如果使用10A电流表  需要切断原明纬负极 然后把10A电流表串联在切断的电路中

10A与50A电流表两种接法不一样

接好线后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在负载中 调到3v  短路输出 调流电位器调到5A左右 改变红线位置校准表头与万用表读数最接近即说明校准OK

误差0.5A左右可以微调表头后面的微调电位器  I VDJ      改变红黑在康铜上位置  调整表头后面的I  VDJ

如果一开机不带负载电流表就有0.几的电流 那就断电 用镊子短路电流表板子上的两个复位孔 然后上电即可复位清零  TR字样的两个粗孔

楼主:
明纬改0-100v   0-85v 可达5A   85-90v  4A

网友D:
不错啊,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考虑下

改了几台,平均85v可以保证5A输出,90v降到3.7A,100v时没适合的负载了,采购负载后上图

网友E:
可以到80几伏厉害了

网友F:
坛友好样的,有时间也改一个玩玩儿,只不过新手还得多学习下基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到80几伏厉害了

85V  5A 妥妥的  95V可以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坛友好样的,有时间也改一个玩玩儿,只不过新手还得多学习下基础呀。

全天技术支持 可以放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700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700

网友:
整了两个,其实都改成功了。但是,第二个,因为为了美观,改了安装位置,不知道为啥炸机了,原来的保险管炸了。换了一样的保险管(250V8A)后,前级输入正常,但是一直没输出。这几天一直在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