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信(惠而浦)滚筒洗衣机变频板电容参数

楼主(2020-03-30):
朋友家的海信洗衣机型号:XQG90-A1280FS洗完了不能甩干,报错代码:F22,打客服报修,维修人员第二天上门报价450,还要把洗衣机搬走。朋友精明,觉得必有蹊跷,联系我过去,不瞒各位,滚筒洗衣机只是见过,没用过。一句坏了算他的,心里有底了。拆东西是咱的强项,从来没手软过。胆大还要心细,还是先百度,百度说是变频电机或驱动板问题,按照帖子说的拆下变频电机(备件编码W10400129和惠而浦的通用),更换了变频板板子上的几个电阻,测试成功。装机以后杯具了,还是同样的报错代码,拆下变频板仔细看发现有个电容碎了(电容旁边的几个103电阻是我换的,有同样故障的可参考)。这个画红圈的电容不知道参数,求助大家

信洗衣机型号:XQG90-A1280FS  变频电机(参数上直接注明铝线电机,够实在的)备件编码W10400129和惠而浦的通用

网友:
这个又不是什么晶振的微调电容,随便找个颜色相同的贴片电容换上就行了。

网友:
我家的格兰仕,每次都是坏主板,变频板倒是没坏,都换了两块了。

网友:
越科学越化学,多只香炉多只鬼
再省电,设计太复杂故障率就高了,出勤率低。
还是简单的波轮机适合我

楼主:
找了个颜色大小一样的换上能用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