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新的只能用几分钟的羚霸电陶炉

楼主(2020-03-30):
邻居拿来一个电陶炉叫我帮忙修一下,说是去年买来一直没用过。现在拿出来用开机几分钟就会报错E6。
故障一直存在,炉子能正常发热除了只能用短短2分钟没用其他任何问题。

因为我是新手
拆的时候没用拍照片,修好后才反着拍了一些。现在开几个小时都没事了。

电陶炉因为没使用过所以很新。
.

按键显示板,背面有一个应该是串转并之类的芯片(CT1868)驱动数码管

把电源板拆下。

CPU是三星的单片机S3F84B8XZZ-DK98

旁边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VIPer12A。

上面这些芯片具体怎么工作不太懂,我检查了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都正常,只有一个CPU那边的5.1v稳压管电压只有0.56v,但是拆下测量也是好的。
温控常温3.8Ω,也挺正常,也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如果正常情况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因为我不太会修。
晚上跑了一部分线路,然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可控硅旁边有一个NTC电阻,但是只接了地,另一边是一个空的跳线,接着跑下去发现是到了控制可控硅的三极管去了。
犹豫了一下就把这个跳线接上,开机好了。。。。。。。。这小厂的品控还真的是。。。。。。。

最后看一下跳线。那条红色的就是了。

网友A:
290元,真的是换个高大上的名字就能好骗钱

网友:
前两年数码交易区经常有在推的,79元包邮

网友:
290?智商检测炉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在走乡串户,免费送鸡蛋、送伞的那些人手中买的?

网友:
这个玩意儿与那种光波炉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在那些走乡串户,免费送鸡蛋、送伞的那些人手中买的?

不一样那种两个灯管的比这个好换

网友:
像是九几年陶土芯暖炉升级版,多了控制板和较少见三星单片机。

网友:
像是九几年陶土芯暖炉升级版,多了控制板和较少见三星单片机

网友:
这个烧起来壳体内应该非常热吧

网友:
少一个跳线也能开机2分钟也算奇吧的电陶炉。

网友:
这不就是电热丝吗,效率太低了,电磁炉不用?

网友:
这货最有技术含量都也许就是那块面板了,几百度烤不熔还具有良好的透热。

网友:
好贵的电炉子!

网友:
感觉加热效率不高。。。

网友C:
改个名字还是电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90元,真的是换个高大上的名字就能好骗钱

就是老老年的电炉子,因为电阻丝断裂弹起会导致厨具带电,而禁止销售的那个东西,电控加盖就高大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个名字还是电炉

发热原理没变,就是加了个面板,避免断裂后弹起来,导致容器带电罢了。

网友:
哈哈这样子都能出厂

网友:
一直不明白电陶炉的风扇是做什么用的,给可控硅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