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浩成国产无刷充电钻

楼主(2020-03-30):
五节18650电池包,双速换挡有力,没发现齿尖对齿尖现象。21档扭矩,1至5档扭矩没有差别,变速开关初速适合拧木头上的螺丝,六级转速感。机械刹车有力,轴自锁功能起的作用。机壳,拨档开关,变速开关,转向开关,电机,齿轮箱,未拆机,所以零件材质应用级别不清楚。通用牧田电池包,这一点很方便。机身15厘米小巧长度干活方便。

网友:
做工看着挺不错啊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手上有牧田18V电池箱搞个玩玩

网友B:
最小速度和有刷的比怎么样?电机有感还是无感!

网友C:
国产的用牧田款电池的无刷钻不好找,这个在哪儿买的?

网友D:
听名字我感觉就是南通启东货,看下面的照片果然是

网友E:
看着挺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手上有牧田18V电池箱搞个玩玩

这货是163元下的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速度和有刷的比怎么样?电机有感还是无感!

初速和得伟有刷700比较,都差不多,目测得伟比它慢三分之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用牧田款电池的无刷钻不好找,这个在哪儿买的?

网购马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货是163元下的单

我的工具近年网购多点,包括打磨机,气泵,气角磨,射钉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挺不错啊

这货就这样,充电器很一般。

网友:
我也找到那家了,应该是淘宝最便宜的一家了,买的塑盒的,刨5元优惠券后是183元。

网友:
价格还可以,需要低速,一直用米沃奇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名字我感觉就是南通启东货,看下面的照片果然是

离苏州近,都是江苏省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速度和有刷的比怎么样?电机有感还是无感!

有感吧,无刷电机设计没感的话,无法识别电极位置不会转动,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速度和有刷的比怎么样?电机有感还是无感!

是无感无刷还是有感无刷,网上没找到这款拆壳图片,本人通过调速开关的使用感受,电机初速运转很稳没卡顿,线性速度明显感六个级别转速感。

网友C:
我的183元的塑盒套装也到了,觉得还是塑盒套装更合适,首先买到正合适的塑盒不太容易,而且该套装还多了一大批很有用的附件,价值远不止20元。我有十余块牧田款电池,装上两块试试,很合适。这个无刷电钻还真是袖珍啊,比29元的12伏哲登还短一大块,比里奇的也小很多。电池充满电是20.60伏,说明电池的均衡性不是很好,留待以后改进。电池到手是一定要测测容量的,标称2安时,实测只达到了1.1安时,分析原因,电芯均衡性差一些,吃掉了一些容量,放电只放到了17.7伏就停放了,说明电芯的内阻偏大,放电时电池的压降太大,容量没放完就只能停止了。这些都需要以后自己加以改进才好。鉴于配套电池不理想,建议只买它的一块电池的套装,想多配电池去淘宝买牧田款的,80块钱可以买到双排电芯的,比它要好多了,或者有能力自己攒电池更好。空载电流测了下,2.5安培左右。总结一下,一百多元钱买到一套无刷电钻,性价比是很高的,电池虽不大理想,但毕竟是18伏5个电芯,比绝大多数3个电芯的12伏电钻,续航力还是要高得多。由于该钻的个头很小,建议不要施加太大的负荷,那点小身板承受不了大负荷,搞坏了最终还是自己倒霉。

网友:
相比80多元的无刷扳手,感觉价格还有跳水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83元的塑盒套装也到了,觉得还是塑盒套装更合适,首先买到正合适的塑盒不太容易,而且该套装还多了一 ...

你测的比较准,我还没测过电池,过几天也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