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9OMGY8S7M颗粒,用什么U盘来清空啊?

楼主(2020-03-30):
手上有几个K9OMGY8S7M,老是开卡开不过,想清空一下,除了3268还有什么主控可以清空啊?慧荣的DEBUG好像效果不怎么好。
我贴在8CE 316安国板上,又不支持。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上啥开卡还需要清空?遇到这颗粒都是2258h直接开

网友:
直接贴2258啊 但是需要特殊版本固件工具

网友B:
贴以58xt上开一下试试。反正我开58xt,不管啥颗粒,从没卡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上啥开卡还需要清空?遇到这颗粒都是2258h直接开

总是too much bad,

网友:
2258上开卡的时候 选择第四个(好像是第四个) 不参照坏块表的那个选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贴以58xt上开一下试试。反正我开58xt,不管啥颗粒,从没卡住过。

我遇到的在58H上提示too muck bad的颗粒,贴3268,高格量产出来,跑圈都不过,得开预扫量产出来跑圈才能过。
这种颗粒,就不太适合做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在58H上提示too muck bad的颗粒,贴3268,高格量产出来,跑圈都不过,得开预扫量产出来跑圈才能 ...

嗯,我的奇怪,有错误,但预扫坏块很少,10以内

网友A:
有专门的量产软件。。一次性可以开好,。。不用动设置,

网友(2021-05-24):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量产软件。。一次性可以开好,。。不用动设置,

能给工具试试吗 QQ:42187968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贴以58xt上开一下试试。反正我开58xt,不管啥颗粒,从没卡住过。

这颗粒58xt好像是没有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颗粒58xt好像是没有参数的

看错了,看成kgy了

网友(2025-02-23):
3268能开吗?我也有这个颗粒,58h120块太贵了,我看3268引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