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骗人手表后续:MT6261测试通过,625A封堵后门

楼主(2020-03-30):
搞了好多天都没进展,国外的表固件刷进去也都异常,不是触屏不好用就是屏幕白屏,要不就是手电筒常亮,现在MT625A彻底被JS抛弃了,并夕夕上所有卖家改成预售,估计是走漏了风声,JS在搞其他幺蛾子,所以希望大家到淘宝上去购买外观一样的表,然后用flashtool提取固件退货,把固件发出来造福大家,很多JS在淘宝卖能用的,在并夕夕卖骗人的,找带运费险那种,这样才能无损【很多淘宝卖家跟你说能用自己的卡, 但实际是用不了的,骗一个是一个,所以我买了很多次都没买到能用的】,淘宝也全是坑,今天买到一个同样骗人的,但固件提取出来可以刷到之前5块8的表里,只是得清空,一切功能正常,这也证实了我之前说这些东西都是同一家JS搞出来的说法,大部分JS只是代理,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吧,最多买3次,我已经黑了一个号了,无法购买运费险,可能是退货过多(4次 )

自带卡的IMEI和以前的不一样,从第六位就开始不一样了

今天有坛友提供了固件,经过转换,和刷机工具一起分享给大家,我的表一个刷完全部正常,另一个新来的刷完显示正常、接打电话正常,但触屏没反应,看来JS确实在搞其他的妖蛾子了,用了不同的触屏控制芯片,这几天我看看能不能修改一下固件,让触屏好用吧,先发出来给大家试试

现在可以刷,部分机器是可用的

老规矩,有M币的支持一下,希望也给那位坛友打点赏,让他早日脱离负翁一族,哈哈哈哈,囊中羞涩的朋友还是出门左转网盘下载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4738624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4738677

刷机方法:
没什么难的,会英语的朋友直接搞就行

首选选中这个,USB下载和读取

然后先选择配置文件(在crack压缩包里),然后点最右边的download刷机,如果不让刷,提示Security或者SEC这类错误,安全类的,就是JS做了手脚,要先点format清空,选择好操作以后再插入手表,一般就会自动开始执行

这是清除页面的说明(湾湾的英语真是烂,把清除当格式化):

625A方案保留联网封堵后门固件,大家试一试,暂时没出现被上课锁的情况: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4742402
固件转换工具: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0821546

4月5日补充:
游戏可能要结束了,这个固件有的表正常,有的表有显示触屏失灵,还有压根不显示的,在我手里只出现了前两种情况,之前研究过程中还发现红表的固件能刷到蓝表里,且正常开机,但蓝表的固件不能刷到红表里,提示基带芯片不支持,所以判断有两种可能:1、JS搞了其他妖蛾子,换屏换触屏芯片,不惜费力多次编译固件防止破解(可能性不大,破解用户少,受害者多,而且一个账号只发货一次,没必要这样提高成本)2、JS要跑路了,拿回收件、次品件制造表来压低成本,节约的成本比多次编译固件(劳动力)要多(从多数坛友的表存在质量问题来看,这种可能性更大)

补充内容 (2020-4-10 08:20):
感谢坛友@civilization提供九猫固件,拨号键好用,触屏应该没问题,开机仍然提示扫码,据说插卡就会消失,屏幕边缘略有花屏,不影响使用

补充内容 (2020-4-10 08:21):
九猫固件:https://72k.us/file/22262267-436091964

补充内容 (2021-1-17 16:53):
散了散了,现在大概率不行了,JS也不是啥子,而且只有移动有2G了,移动的口碑想必大家都知道,别撸了

补充内容 (2021-1-17 16:54):
散了散了,现在大概率不行了,JS也不是傻子,而且只有移动有2G了,移动的口碑想必大家都知道,别撸了

楼主:
现在的6261固件就是可用的,我已经测试通过了,可能部分新表会出现触屏失灵的情况,4月初这波预售之前买的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A:
我觉得固件重建后,那5个文件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固件包里面的文件替代,比如主程序,UI,驱动等等。

你这个新买的固件跟我下载的海外版版本类似,估计是屏之类 的一致了;但是海外版的固件都是超过3.5M的,估计是4M闪存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固件重建后,那5个文件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固件包里面的文件替代,比如主程序,UI ...

替代不了,文件大小不一样刷机工具不让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固件重建后,那5个文件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固件包里面的文件替代,比如主程序,UI ...

你画红线的部分应该是这固件原来用的机器的固件版本号,应该是触屏手机,JS抄袭那种代码改的,能找到代码重新编译应该也可以,这固件是机器码,没法反编译,膏药提示也不是明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画红线的部分应该是这固件原来用的机器的固件版本号,应该是触屏手机,JS抄袭那种代码改的,能找到代码 ...

还有一招就是把固件发到海外网站请老外网友编译一下,他们比较擅长。

他们应该搞清楚这些文件分别代表什么,如何提取对应驱动到未加锁的固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招就是把固件发到海外网站请老外网友编译一下,他们比较擅长。

他们应该搞清楚这些文件分别代表什 ...

我有空发个帖子试试吧,看看有没有老外愿意当雷锋,学的英语专业终于用上了

网友:
上周买到一个625A的,用楼主的固件轻松破解,还想js怎么这么好,现在还在卖625。楼主这一提醒,上去一看果然变预售了……

网友:
买了个6261还没搞定,又买了两个好像都是预售的还能不发货吗?

网友:
不玩了,根本很难,除非自己编译一个。

网友B:
一个有摄像头,一个没有,没有摄像头刷的有摄像头的固件,显示正常,就是触控用不了

网友C:
走漏风声是肯定的,一堆人买,都不扫码激活的。楼主,你放的固件是MT6265A的吗?

网友:
两个一个625,一个6261

网友D:
左边的那个和我的一样,也许看后面的贴签就能简单分出芯片来,你这是把屏蔽罩都拆了?看芯片可以用软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那个和我的一样,也许看后面的贴签就能简单分出芯片来,你这是把屏蔽罩都拆了?看芯片可以用软件看 ...

收到就没屏蔽

网友E:
老哥,既然6265的刷机包你能破解,这个刷机包不可以吗?你这个未破解的刷机包,刷入一切正常就是提示用配套的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个有摄像头,一个没有,没有摄像头刷的有摄像头的固件,显示正常,就是触控用不了
...

日期、时间怎么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日期、时间怎么调的?

我的调好了,把自己的电话卡装上开机一会就自动调好了,再把卡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既然6265的刷机包你能破解,这个刷机包不可以吗?你这个未破解的刷机包,刷入一切正常就是提示用配套 ...

625A有国外固件对比,很容易找到哪块是多余的,6261国外没有3M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漏风声是肯定的,一堆人买,都不扫码激活的。楼主,你放的固件是MT6265A的吗? ...

6261的未破解固件,给有兴趣的坛友研究的,正常也没多少人扫码激活,评价还有好多人差评说这个事,都是骗一个是一个的,估计是JS看见了或者有人拿这个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