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SK新泻精机AP-M2自动中心冲/打孔器试用

楼主(2020-03-30):
年前看过一篇文章关于自动中心冲的,记得好像是美国货,突然就感兴趣了。我自己不会海淘,只好淘宝,京东,咸鱼翻看个遍,最后终于中意一款,看评价说做工不错像edc小玩具。今天到手,挺满意的。 最值钱的应该是那个尖吧,看着像铜焊焊到金属上之后打磨成尖的感觉。

楼主:
冲了三个尖,应该都是s2材质的,冲尖竟然钝了一丁点一丁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看样子冲尖材质也一般吧

网友:
BROPPE批头,标S2,实际很可能不是S2

网友:
broppe的镜面S2批头硬度还可以,这种磨砂面的我用着是挺软的,老A的镜面也挺软,感觉都达不到S2的58硬度

网友:
轻松击碎钢化玻璃

楼主:
我手机拍微距还是不行,先拿朋友的拍个使用后的冲尖图。可以看出有轻微钝了。

楼主:
另外冲尖标注68HRC,我查资料说s2钢是62HRC。

网友A:
谢谢分享,钻孔前定位用的么

搭车请教一下,
有颗M6的不锈钢螺丝,想在中心轴打个2mm的孔,10mm深,没有车床,只有辣鸡手电钻双速,需要什么钻头呢,谢谢

网友:
俺用的这样的。

网友:
定位挺好的,我买过一个罗宾汉的

网友(2021-07-24):
朋友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红的标示超硬材,还有个绿柄的便宜一些标的是sk材,两种差距大吗

网友(2021-09-28):
引用 楼主:
我手机拍微距还是不行,先拿朋友的拍个使用后的冲尖图。可以看出有轻微钝了。 ...

我最近也买了个同款,冲S2批头后充尖也折了。但是它至少能冲S2钢。普通的中心冲(台湾SGO)冲S2就像挠痒痒。

网友:
这玩意拿个m6丝锥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钻孔前定位用的么

搭车请教一下,

m35含钴钻头,注意转速,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