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自己鼓捣个电流表 可以显示10MA电流

楼主(2020-03-30):
普通的USB电流表多数都显示不了《10MA的电流

虽然我买了个贵的,但是贵了就不舍得用了。。。

于是TB了模块 搞个便宜的。。。

lgt8f328p -- 3.5
USB 公母头 1块钱
5块钱打板(5张)
INA219 5块
数码管 1.5

不到20块钱或者说10块钱左右。。。。。。

要我自己焊洞洞的话,肯定没这么小,虽然比USB的电流表还是要大不少。但是 我觉得够了。。。
要认同自己的能力

/*
ReadAnalogVoltage

lgt8f328p读取电压 Wemos TTGO XI 8F328P-U Board

adafruit / Adafruit_INA219
*/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include <math.h >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Adafruit_INA219.h>

Adafruit_INA219 ina219;

#define CLK 10//pins definitions for TM1637 and can be changed to other ports
#define DIO 9
TM1637 tm1637(CLK, DIO);
unsigned char ClockPoint = 1;
int sensorValue = 0;

unsigned char hour = 0;
unsigned char minute = 0;
int8_t TimeDisp[] = { 0x00, 0x00, 0x00, 0x00 };
//float shuntvoltage = 0;
//  float busvoltage = 0;
  float current_mA = 0;
//  float loadvoltage = 0;
// float power_mW = 0;

void TimeUpdate(void) { int sensorValuesa=current_mA*10;

        if (ClockPoint) {
                 tm1637.point(POINT_ON);
        //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sa / 1);
        //        delay(100);
        //        tm1637.set(BRIGHT);
                TimeDisp[0] = sensorValuesa / 100 / 10;
                TimeDisp[1] = sensorValuesa / 100 % 10;
                TimeDisp[2] = sensorValuesa % 100 / 10;
                TimeDisp[3] = sensorValuesa % 100 % 10;
        }

}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9600 bits per second:
        //Serial.begin(9600);

        uint32_t currentFrequency;

        // Initialize the INA219.
        // By default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use the largest range (32V, 2A).  However
        // you can call a setCalibration function to change this range (see comments).
        ina219.begin();
        // To use a slightly lower 32V, 1A range (higher precision on amps):
        //ina219.setCalibration_32V_1A();
        // Or to use a lower 16V, 400mA range (higher precision on volts and amps):
        ina219.setCalibration_16V_400mA();

        tm1637.init();
        tm1637.set(BRIGHT_TYPICAL); //BRIGHT_TYPICAL = 2,BRIGHT_DARKEST = 0,BRIGHTEST = 7;
        tm1637.point(POINT_OFF);
        analogReference(INTERNAL2V56); //use internal 1.1v as Avref
        //analogReference(EXTERNAL); //使用外部基准

//analogReference(type)
//描述
//配置用于模拟输入的基准电压(即输入范围的最大值)。选项有:
//DEFAULT:默认5V(Ocrobot控制板为5V)或3.3伏特(Ocrobot控制板为3.3V)为基准电压。
//INTERNAL:在ATmega168和ATmega328上以1.1V为基准电压,以及在ATmega8上以2.56V为基准电压(Ocrobot Mega无此选项)
////INTERNAL1V1:以1.1V为基准电压(此选项仅针对Ocrobot Mega)
//INTERNAL2V56:以2.56V为基准电压(此选项仅针对Ocrobot Mega)
//EXTERNAL:以AREF引脚(0至5V)的电压作为基准电压。
//参数
//type:使用哪种参考类型(DEFAULT, INTERNAL, INTERNAL1V1, INTERNAL2V56, INTERNAL4V096 或者 EXTERNAL)。
//返回
//无

        uint32_t guid = (GUID3 << 24) | (GUID2 << 16) | (GUID1 << 8) | GUID0; // 给guid赋值唯一ID
        //Serial.println(guid); // 串口输出唯一ID
        delay(2000);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read the input on analog pin 0: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0);

        //  shuntvoltage = ina219.getShuntVoltage_mV();
        //  busvoltage = ina219.getBusVoltage_V();
          current_mA = ina219.getCurrent_mA();
        //  power_mW = ina219.getPower_mW();
        //  loadvoltage = busvoltage + (shuntvoltage / 1000);

        //  Serial.print("Bus Voltage:   "); Serial.print(busvoltage); Serial.println(" V");
        //  Serial.print("Shunt Voltage: "); Serial.print(shuntvoltage); Serial.println(" mV");
        //  Serial.print("Load Voltage:  "); Serial.print(loadvoltage); Serial.println(" V");
        //  Serial.print("Current:       "); Serial.print(current_mA); Serial.println(" mA");
          //Serial.print("Power:         "); Serial.print(power_mW); Serial.println(" mW");
        //  Serial.println("");

          delay(200);

        // Convert the analog reading (which goes from 0 - 1023) to a voltage (0 - 5V):
        //float voltage = sensorValue * (2.56 / 4096.0);
        // print out the value you read:
        //Serial.print(sensorValue);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cbrt(sensorValue));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voltage);

        //delay(1000);
        TimeUpdate();
        tm1637.display(TimeDisp);
}

网友:
厉害啊你是个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