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无数扩容卡奸商所使用的“AOFZGE”扩容卡究竟是何方神圣?

楼主(2020-03-30):
坑多多花10块买2G卡,没想到居然翻车了!
实际容量128M

买卡送垃圾送的到不少

本体

my disk test 测试

urwtest测试
反正扩容实锤了!
这张卡背面印有“AOFZGEC37S19”据我所知,不少劣质扩容卡都印有相似的标,而且容量非常小!部分小容量卡(如128m,64m,32m)也是这个厂家生产的)。AOFZGE究竟是何方神圣?懂这个厂得同志们麻烦介绍一下!

等等,先别走,还有彩蛋!
拆解赠品

先拆它

劣质转接器

牛屎读卡器 牛屎外没有其他外围电路

完!

网友A:
2G的内存卡倒是还有,以前的128m和512m也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的内存卡倒是还有,以前的128m和512m也都没了

哈哈,我这想买2G储存卡结果买到了一张128M的

网友:
2G都是扩容的啊?真是太没良心了

网友:
连2G的小容量都扩容,,,,

网友B:
AO和GS都是扩容的
好像前缀是GS的有个GSMPtool可以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和GS都是扩容的
好像前缀是GS的有个GSMPtool可以量产

我还还真有张GS开头64m扩容8G的卡,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还真有张GS开头64m扩容8G的卡,有空试试!

需要搭配专用读卡器
具体型号未知

网友C:
4G以下的卡,看到HC就劝退,64G以下的看到XC就劝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4G以下的卡,看到HC就劝退,64G以下的看到XC就劝退

之前优惠购里的熊过内存卡
128G用HC
容量只有32G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以下的卡,看到HC就劝退,64G以下的看到XC就劝退

好麻烦...我还是屏蔽了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以下的卡,看到HC就劝退,64G以下的看到XC就劝退

真的,我感觉xc+U2是64G起步,XC+U3是128G起步,HC是8G起步。不过16G以下的C10卡,估计都是高容量颗粒,屏蔽坏块做的。没一张能用过两年的

网友:
啊这,2g十块还扩容,商家太黑心了

网友D(2021-03-07):
我为了给一台3D打印机用,因为只支持FAT16位格式,到处找不到2G以下的老卡,所以故意买了扩容卡来,准备用专门的反扩容软件恢复,结果碰上72M实际容量的,正常按容量划分应该是32M,64M,128M,这个72M的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为了给一台3D打印机用,因为只支持FAT16位格式,到处找不到2G以下的老卡,所以故意买了扩容卡来,准备用 ...

这个估计是有坏块造成的,颗粒质量太差了,如果有工程固件,可以试着改成64M或者3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为了给一台3D打印机用,因为只支持FAT16位格式,到处找不到2G以下的老卡,所以故意买了扩容卡来,准备用 ...

不仅有72M,我还碰到过50M,96M,130M,384M,600M,800M的扩容卡!这帮奸商...简直了

网友:
SD转接器 做工不能说差,都是这样直接线路输出的,基本我是没看见过加PC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为了给一台3D打印机用,因为只支持FAT16位格式,到处找不到2G以下的老卡,所以故意买了扩容卡来,准备用 ...

应该是坏快太多了造成的,我有张8G的在行车记录仪上用,一年后只有200多M能检测通过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