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狡猾的特能偷工减料!求大神鉴定差异,谢谢

楼主(2020-03-30):
我在爱玛买了一辆新的电动车,发现充电器是南京特能的,我就问了下爱玛原装充电器多少钱,店里说120。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70左右。收到后,好开心,一模一样,省了50块钱,拆开一看,我靠,居然少了两个零件。

请教各位大神,这两个零件影响严重吗?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少的这两个是什么零件?

影响严重吗?谢谢~

网友A:
共模电感和安规电容,属于emi电路,对充电器没影响,对电网有影响,

网友B:
共模滤波电感电容,没有是可以的,没什么大影响,

那两个玩意主要是防止设备污染电网,顺便防止电网脉冲损坏设备。

网友C:
不但EMI省了,电容也换质量差的了

网友:
你觉得不爽可以把坏的拆下来换过去

网友:
现在比较流行“贴牌”加工!

网友D:
只要你不听收音机,基本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但EMI省了,电容也换质量差的了

老大,请教下,您说的是哪个电容?
换了更差差的吗?
区别很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滤波电感电容,没有是可以的,没什么大影响,

那两个玩意主要是防止设备污染电网,顺便防止电网脉冲损 ...

感谢您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和安规电容,属于emi电路,对充电器没影响,对电网有影响,

感谢您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但EMI省了,电容也换质量差的了

请问电容的差距很大吗?新版的电容很糟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不听收音机,基本没啥影响

非常谢谢您的解释~~~~~

网友:
上面的是坏的话就把那两元件拆过去焊上,如果是好的话,可以在别的板子找个焊上去

网友:
没emi过不了3c……不过用肯定能用。
有条件可以自己补上。
山寨杂牌电源节省成本都爱省这个。

网友:
看样子电路板应该是印刷一样的,你把旧的元件换上去不就完了。这两个元件肯定是有用的,大概是电感和保险一类的东西。

网友:
觉得很不爽的话,可以找个共模电感和安规电容自己换上

网友:
少了EMI电源输入防浪涌滤波电感和尖波过滤电容,很不厚道,这两个零件很重要

网友:
一元的成本补齐,然后便宜49

网友:
能用就行,不要去纠结这种小问题。
原厂之所以贵,因为是多两元的成本,还能装13。
代工的便宜,能省的成本,也不能怪别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