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 2分钟后屏幕无显示故障

楼主(2020-03-30):
功率计费器 PY-G8 16A ,通电2分钟左右,屏幕就无显示了,请教原因。

搞了个小的表头

搞了个小的表头

楼主:
背面有个芯片好像被打磨过了,没有型号。

网友:
检查供电和芯片引脚

网友:
这不我那个吗?  我倒没注意过,难道有休眠功能

楼主:
应该没有休眠功能。

网友A:
我买的欧洲版本的,布局一模一样。不过内置电池是3.6v镍氢电池,我的也是不显示,还以为坏了,给电池充了一分钟电流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欧洲版本的,布局一模一样。不过内置电池是3.6v镍氢电池,我的也是不显示,还以为坏了,给电池充了一 ...

我的电池被我拆了,不知道放哪里去了,我用可调电源试试看。

网友(2020-07-17):
品益质量不会那么槽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