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LCM128642主控型号?

楼主(2020-03-30):
北京青云的LCM128642按KS0108主控驱动,一直不成功?
求可能的主控型号?

网友A:
看到CS1和CS2,基本确定是KS0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CS1和CS2,基本确定是KS0108

多谢,搞定了,能显示字了
液晶插针顺序和板子自带的相反,用延长线转接后接触不亮,直接插上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搞定了,能显示字了
液晶插针顺序和板子自带的相反,用延长线转接后接触不亮,直接插 ...

用的什么平台驱动的,晒个点亮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平台驱动的,晒个点亮图吧

用普中开发板点亮,板子上VEE没接,飞条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普中开发板点亮,板子上VEE没接,飞条线就好了

程序再优化下吧,有些错位

网友:
建议你们用u8库玩这个,
arduino玩这个很轻松,还有很多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