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问一下这天线是单频还是双频

楼主(2020-03-30):
觉得这5g信号太弱了,k3在房满5g信号,这tp只有一格售号,还断开。想换一个天线。

楼主:
这货和k3差不多配置,博通双核1.4。但他只有四根天线,

网友A:
tp什么系列,有没有外置功放。。

网友:
图一上的焊点是编织吧,同轴芯线是穿到背面焊了吗,如果是到背面,那么这天线是宽频(双频),

网友B:
双频的,单频不会用PCB天线的。。。

5G本来穿透力就差,100mW国标发射功率,5G没法穿墙的,调整下角度,看看天线接头有没有松。。。

K3估计纯5G信号也不见得好。。。

网友C:
两面都有印刷,应该是双频的,四根都拔开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面都有印刷,应该是双频的,四根都拔开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3条黑色线,一条白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频的,单频不会用PCB天线的。。。

5G本来穿透力就差,100mW国标发射功率,5G没法穿墙的,调整下角度,看 ...

系统是美版,发射功率绝对超过200mw,现在用的k3比网件信号还强,因为网件我都用过,没有比k3强了。

网友:
现在商用与民用的“5G”基本上可以叫“模拟5G”!“告别模拟5G的时代要等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什么系列,有没有外置功放。。

1.4GHz Broadcom SoC 晶片、具備 4T4R 傳輸配置,提供高達 2167Mbps ( 5GHz ) + 1000Mbps ( 2.4GHz )搭配了 2 顆 Broadcom BCM4366 WiFi 晶片,分別負責 2.4GHz 與 5GHz 線網路頻段,內建 ARM Contex A7 核心、時脈為 800MHz,支援 802.11 angn + ac、4x4 MU-MIMO ( 4 Stream ) ,支援 Broadcom NitroQAM ( 1024-QAM ) 技術,訊號增益方面, 2.4GHz Radio 模組加入了 4 顆 Skywork SE2623L PowerAmp 晶片 + 4 顆 Skyworks SKY85605 SPDT Switch 晶片,5GHz Radio 模組加入 4 顆 RFMD PA5542 PowerAmp 晶片,能有效提升無線訊號的穩定性。

网友:
不用看了   肯定的告诉你是双频   不过这个天线做的真的好垃圾   感觉我拆机的那个d26g pro的都要感觉好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和k3差不多配置,博通双核1.4。但他只有四根天线,

双频天线,短的的5g 长的部分是2.4g.  这个tp 3150 美版 ,spi闪存,可以和K3固件通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货和k3差不多配置,博通双核1.4。但他只有四根天线,

你又spi 编程器吗,方便的话,把spi 闪存固件备份出来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又spi 编程器吗,方便的话,把spi 闪存固件备份出来共享一下

k3论坛不是说只有c3150 v1版才能和k3通刷么?别那么看重我,我不会spi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