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 电热毯开关拆解

楼主(2020-03-30):
中间白色的具体叫什么不知道,之前上面有导热硅胶,被我擦了,应该是检测温度之类的 但不知道叫啥,测了两段没有阻止 应该坏了

网友:
自恢复保险吧。通过检测电阻温度断开电路?

网友A:
        温度保险丝的一种:瓷管型温度保险丝

        由轴对称的引线(Lead)、在规定温度下可熔化的易熔合金(fusible alloy)及为防止其熔化氧化的特殊混合物(special compound)和绝缘瓷管(ceramic insulator)构成。周围温度上升时特定的树脂混合物开始液化, 当达到熔点时在树脂混合物的帮助下(增大已熔化合金的表面张力),已熔化合金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迅速以两端引线为中心收缩成球状,从而永久切断回路。

网友:
旁边写着呢,102度,2A

网友B:
温度保险丝,电路板上写了的啊,FT 102 ℃  2A  。

网友:
温保,里边就是一段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保险丝,电路板上写了的啊,FT 102 ℃  2A  。

好的 谢谢 哈哈

网友:
这个热熔断器坏了,电热毯内部发热丝估计也有问题了,电流过大电阻发热,超温熔断器熔断,保护安全,防止漏电,短路和火灾

网友:
应该把电路板翻过来看看,这么简单的电路能看出来是保险还是电阻。

网友:
就是个温度保险丝。嗯,可以试试查一下电炉子丝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保险丝的一种:瓷管型温度保险丝

        由轴对称的引线(Lead)、在规定温 ...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