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淘宝靠谱锂电池,打算做一组48V电动车电池自用!

楼主(2020-03-30):
原来的电池为48V 12A的铅酸电池,这段时间续航下降厉害,所以想做一组14串的3.7V锂电替代现在的铅酸,但锂电池这块水实在是太深了,不敢下手拍电池,现求助论坛电池达人推荐靠谱的淘宝商家,如果是商家欢迎毛遂自荐,电池做好后计划发帖持续跟进电池的使用情况。

网友:
48V应该是13串,我前几天刚拆了一组电池.

网友:
换锂电 需要换专用锂电充电器 要是没电了 借充电器不方便

网友:
业余条件我觉得还是上铁锂电池比较安全

网友:
就现目前来说还是铅酸电池感觉还行,铅酸电池价格不算太高,坏电池50一个可以抵200,锂电池理论寿命是长,但实际使用个数太多,容易极个别体质差,导致整组出故障。锂电池怕水,怕振动,总提来说比较娇贵,坏电池也不值钱。以上仅个人观点,欢迎探讨,不喜勿喷。

网友:
48v是15串
实际上很多人为了电量足用16串~~电瓶车的控制器,48v直接上60v电池也没事
建议用大单体,不要用一堆18650之类的的组
当然大单体算下来略贵一百元,但我觉得更简单,而且一致性更好
保护板....好的保护板快和电芯一个价了...我觉得还不如几十块随便买个最基础的就行了

网友:
建议铁锂,皮实,缺点就是冬天续航不太好

网友:
要么自己组,要么买品牌成品(保修服务好啊)

网友A:
加我。我给你推荐一家,绝对靠谱。我们有微信群。

网友(2020-05-25):
引用 网友A:
加我。我给你推荐一家,绝对靠谱。我们有微信群。

有21700吗怎么样做电池组的话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A:
加我。我给你推荐一家,绝对靠谱。我们有微信群。

加我。我给你推荐一家,绝对靠谱。我们有微信群。
怎么加

网友:
我这有工具,你可以自己买电芯我给你组装,21700高有好几个厂家在做,有些批次寿命短,坑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48V是12串,14串算是60V了(实际58.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