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1m的bios能不能直接写入到2m的flash里??

楼主(2020-03-30):
一个1m的bios能不能直接写入到2m的flash里??
flash是2m的,只有1m的写入信息,但是我不会把1m扩容成2m信息。
把闪存擦除后直接写入1m信息可以用吗?

这个是主板上的bios芯片吧!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玩路由的刷BREED不也是很小的先刷FLASH里去吗

网友:
据说要用编程器填满?

网友:
直刷没有问题的,不过除了1M以外的就会是空的,有的参数要写在末尾,比如ART最后几个字节,备份一下多试试。

网友:
1M的存储器很好找啊,每个中九机上都有,去废品收购站跑一趟,说不定可以淘好几台

网友:
早年这么干过没问题,但是如果赶上校验大小的机型也许就不行,可以试试~

网友:
主板没试过,路由器我试过4M的闪存替换原机2M闪存,刷入原机固件正常。

网友:
有些行 有些不行,一些设备只是从头读的没问题,有些设备会读指定位置或者倒着读的 那就不行

网友:
可以的,原理就是用软件新建一个2M的空白文件,然后复制1M的全部内容,在2M的空白文件里面张贴两次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我家还有个路由器,是不是可以用编程器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