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寸液晶被娃给废了

楼主(2020-03-30):
电视画面很应景-----无处安放的父爱娃放乡下,说电视坏了,老人们说放着就裂屏,我仔细查看,应该底部受力敲击过。老人们说没有敲过(估计是怕被埋怨到)可以5000块买来还没用5年,坛友们看看还有的修吗,如果不修拆件可以怎么利用。另外乡下得再买台65寸的,哪里有便宜实惠的,款式老旧都无所谓,只要求便宜,能放。娃都能把我拧紧的螺丝拧松,如果教育小朋友,让他涨涨记性

网友A:
这娃不错,给国家创造GDP

网友:
非得65吗,京东50寸都跌到1500了

网友:
换屏除非自己动手,或者有合适的屏幕,要不然不如买新的,屏幕成本和手工费太高。

网友:
买屏修?可能比买台新的更贵

网友:
没必要修了,不划算,拆件挂某宝吧。这种情况很常见,家有混世魔王,最好还是用CRT电视机,抗揍,可以去淘一台成色比较好的二手货,待混世魔王懂事后再买液晶电视机。

网友:
65寸屏幕淘宝2200左右,自己换很大概率报废的

网友:
打顿屁股先...

便宜的电视,看看论坛带刀的,质量好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娃不错,给国家创造GDP

为国坑爹啊

网友B:
要便宜实惠的电视机上带刀者那儿看看吧!

网友C:
我家的也是买回来十几天就被戳了几个洞

网友:
屏幕外力损坏,没有修理价值了

家里最近买了一台小米4X 65  券后1999 开机广告什么的被我干掉了 2G+8G

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留意一下

楼主:
京东65的活动价2600,貌似不需要折腾了,就是混论坛的,总觉得这么浪费可惜,拆件挂网上买也可以,就是拆了自己折腾个机顶盒如何,这个机子开机没广告,还能自己随意装软件,比起去年那台长虹好玩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也是买回来十几天就被戳了几个洞

比我还惨,我家好歹用了三年。

网友:
有防暴电视 就是特别水  上面加了一层防爆玻璃层 显示只能水

网友:
带着娃去商场买,告诉他从他玩具钱里抵扣

网友D:
加个亚克力壳子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个亚克力壳子如何?

我告诉你我家里的电视机就是外面加装了一片pc透明塑料 哈哈 不然用不了一个月 混世魔王

网友:
可以去买一块亚克力或者钢化玻璃粘前面。
不是很高端的电视机就没有换屏价值了,费用比买新的贵。
当然,情怀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便宜实惠的电视机上带刀者那儿看看吧!

带刀的电视是不错的,看看屏幕参数说不定带刀还有同款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