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复制坛友贴的程序,编译出错

楼主(2020-03-30):
从中国移动的插卡座机上拆的一块13164液晶屏,百度找不到相关资料,在本坛搜到有坛友贴点亮的程序,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18287&page=2复制,后粘贴到KEIL打开的工程中,编译报错,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Max7219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c...
main.c(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com24_9600.c'
main.c(1124): warning C206: 'SR_init':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1155): warning C206: 'SendCmd':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1166): error C202: 'UART_data':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17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楼主:
程序如下,复制了一点,黄色为出错的那一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com24_9600.c>      (第6行

#define SET 1;
#define RESET 0;
sbit SDA=P2^3;
sbit SCK=P2^2;
sbit RS=P2^1;
sbit CS=P2^4;
sbit RST=P2^0;
sbit LED=P2^7;

1123行程序

void main(){
  uint XS=3;
  LED=0;
SR_init();    1123行
  init_1815();
  clrram();
  delay_ms(1);
  while(1){
    //disp_blank();

   disp1();
    delay(XS);
    clrram();
    //disp_blank();
    disp2();
    delay(XS);
    clrram();
    LED=~LED;
        SendCmd();    1154行

  }
}

//////////////////////////////////////////////////////////////////////////////////////////////////////
//串口中断接收程序
//////////////////////////////////////////////////////////////////////////////////////////////////////
void UART_R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切换寄存器组到1
  if (RI) {
     RI = 0;                        //令接收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UART_data = SBUF;    1165行      //将接收到的数据送入变量 UART_data
         //SBUF=UART_data;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   TI=0;  1169行

把第6行删除,报错如下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c...
main.c(1123): warning C206: 'SR_init':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1154): warning C206: 'SendCmd':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1165): error C202: 'UART_data':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16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第六行,c文件没找到

网友B:
把错误和警告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六行,c文件没找到

是不是缺少这个C文件引起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错误和警告处理了

百度了第6行应该是缺那个头文件,关键是不会添加

网友:
缺了串口初始化文件,你没下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第6行应该是缺那个头文件,关键是不会添加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3f236284e14340208ab3d96.html

网友:
那是自己写的头文件吧,点屏应该用不着串口,估计是输出调试信息的,你可以把关于串口的全部注释掉

网友:
#include <com24_9600.c>      (第6行)这个应该是头文件,但你用了C文件。

网友C:
这是下载的资料不齐全造成的,将出错的行注释掉再编译看看,也许这些不涉及到你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下载的资料不齐全造成的,将出错的行注释掉再编译看看,也许这些不涉及到你的应用。 ...

出错的全删了,编译成功不能显示,屏上全是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       (第6行)这个应该是头文件,但你用了C文件。

出错的全删了编译通过,还是不能显示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include一个C文件的。
一般都是include一个.h文件,把相关的.c文件和主程序的代码放在一个目录里就可以了。
你缺少文件,所以就算编译通过了,但是关键函数没有了,程序是不能正常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