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组装一组48V 10A的电动车锂电池

楼主(2020-03-30):
电动车骑3年了,电池容量不行了,换车不划算,决定自己组一组锂电池换上,成本大约是整车的1/5。
说干就干,先把原来的电池拆开研究尺寸和配置。
原装电池就这样了,开整  拆
拆开后是个电池盒,里面应该装的就是电池了
打开后正真的电池出来了,
是由许多单节的18650锂电池串并联加上保护板组成的。
浅黄色胶片下面的就是电池保护板了,保护板还要用,拆的时候很小心怕给整坏了。
这个图能看到这组48V 10A的电池是由4并13串总共52颗18650锂电池组成的,
串联增加电压,并联增加容量。
单节18650锂电的满电电压是4.2V ✖ 13串 = 54.6V,10AH ÷ 4并 =2.5AH,
但电池标签上写的是单节容量2400mAH说明这块48V的锂电池容量实际上次9.6AH。
保护板上有13根电源检测信号线,每根线检测的电压点不一致,不要弄乱了,做好标记。
我要做的是重新买65组18650电芯把这52颗换掉,我准备用2AH的电芯5颗并联再13次串联,总体容量也是10AH,这么做的原因是2000AH的电芯性价比最好,但缺点是多了13节电池增加工作量。
下一步就是选电芯了,说实话这一步对我来说最难,电芯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这次的成败,如果买到次品电芯有可能还会爆炸,或者没用多久就出问题了。
选电池的时候纠结好久从卓能,智航,鹏辉,东磁等几个现在市场上有现货的国产电芯里调来选去最后定了鹏辉的2000mAH的3C动力电芯。来张特写
选这个是遵循以下几点:
一,不喜欢无标识的东西,这个有容量,出场日期等标识,没有标识的东西一般都是从别的地方O的或三无产品。
二,这个日期最新,翻新的机会不大。
三,网上搜了一下厂家和产品的口碑貌似还不错。
四,性价比不错,阿里上批发价单颗4元左右。
五,这颗料是目前市场上在流通的料,售后有保障。
六,电动车用的一定要选动力芯啊。
普及个基础知识点:18650电池有容量型和动力型之分,容量型一般用于数码设备的供电,如手机,收音机...
这类设备的开机启动电流小,运行电流平稳,对电池的放点倍率要求较低。
动力型一般用于电动车,电钻等,这类设备的瞬间启动电流大,加速或爬坡时放电电流大,要求电池的放电倍率要高。
我选的是单芯2000MA 3倍放电电流的动力芯,5并最大瞬时放电电流为30A,
由于我的电动车是小型(350W)的电机,所以我选3C的动力型电芯就够了,如果是大的电摩电机是800~1200W的建议至少5C的动力芯啊。
拍之前和商家确定要同一批的芯,容量和内阻的一致性要好,商家自信满满。
昨晚到货大概测试下一致性,结果66颗电芯有3颗是2.5V以下的报废芯,两颗3.7V,剩下都是3.845~3.855之间。
说明除去报废的,其实这批芯还可以哦,估计卖家故意把坏的混进来,想蒙混过关,所以买电芯一定要测哦,这要是组好发现不对再拆就麻烦了。
给商家沟通了,把这7颗退回去给我换,商家说由于疫情缘故,散货有点乱,有可能坏的混进去了。姑且当成好事多磨吧,郁闷也没用,先做点组装前的准备工作吧。
在公司库房找到的以前个机房接地剩余的0.2MM纯铜片,简直是爽啊!
由于不专业没有电焊机,组的时候只能用烙铁焊的,在没有点焊机的情况下这种铜片裁成条用来做串并联导体简直是不二之选。
工作之便,工具还算齐全,找来裁刀,打孔器把宽铜片纯手工加工成上图,用来焊接电池串并联。
又从淘宝上拍了电池正极青稞纸(防焊接过热导致电池正负极短路)和固定用的纤维胶带,等待配件回来就开动组装了。
估计明天下午就会收到。大家明天见

准备工具,所有工具准备好放一边备用
把原来的电池盒打开,拆除原来的旧电池,留下电池支架和保护板待用。
这步需小心谨慎,避免操作失误造成电池短路,拆当前组的时候尽量把其它组用胶带粘上,拆保护板的时候记着拍照连线位置,并用标签标记编号
在电池支架上装入新的电池,正极涨上防短路的青稞纸垫片。
淘宝上买的青稞垫片10块75个包邮,自己最好加上这个垫片,
因为电池的正负极就靠电池正极原来那个白垫片隔离的,
焊接温度高,时间长或其他操作稍有不慎损害到那个白垫片就容易造成电池正负极直接短路,后果严重。
给电池的正负极打磨,除去表面的氧化层,方便焊接。
如果不打磨的话相对不好焊接,老手觉得没事的这步可跳过,
我是觉得打磨过焊接的接触性会更好。用我自己做的小手磨打磨的,
我的小手磨非常好用哦,给大家看看,用报废的吹风机电机和不用的温枪壳子加电池改装的。
电池串并联焊接,先焊接13组并联的,再以次串起来。
这步切记小心,千万不要大意,大意出奇迹 !谨防正负焊错直接短路 哈哈
串并联好后测试电压,没问题就可以加装保护,加上保护板再测试输出,输出正常就可以简易封装了。
焊接电池保护板的时候要注意检测线的顺序和位置,按照之前的拍照和标记依次焊接,线序接错会造成保护板保护,无法正常输出48V电压或无法正常充电。
最好先焊接检测细线,再焊接正负极的粗线,这样能避免保护板带电操做,更安全。
装内盒和外壳,注意壳内填充,填充的好能防止震动对电池造成的损害 你懂的
这样就完工了,组装完成最好先充电,彻底充满。
然后就可以试车了,你会发现电动车满血复活了,爽,哈哈哈哈!
算一下成本,
65节2000MAH的3C动力电芯每节4块共260块,
青稞纸10块,固定纤维胶带7块,
其它东西都是到处找的没花钱,共计277元。
比买一组新的划算多了,好比修了一次电动车哦!

明天试车 告诉你们充满电到底可以跑多远 到这里了 给点币吧

网友A:
烙铁焊着费劲儿么?电池的钢壳用锡焊要不要加专门的助焊剂,还是直接高温上锡?

网友:
电烙铁焊电芯还是不保险,安全第一,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焊着费劲儿么?电池的钢壳用锡焊要不要加专门的助焊剂,还是直接高温上锡? ...

不要着急 晚上东西到了后我告诉你怎么焊   哈哈

网友:
建议你借台点焊机焊,烙铁要选大功率的!

网友B:
电池还没用就出现10%坏的,这批电池根本不能用,费力气安装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用鹏辉电池做过一组3个月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还没用就出现10%坏的,这批电池根本不能用,费力气安装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用鹏辉电池做过一组3个月 ...

快递已经收到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出成品了,晚上过来看我的成果

网友C:
加分支持,上次我组电池包,13串15并,借的坛友的点焊机,比烙铁省事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分支持,上次我组电池包,13串15并,借的坛友的点焊机,比烙铁省事多了哈哈 ...

谢谢支持。大家共同探讨,等会吃过饭就开始装 晚上过来看我的成果

楼主:
直接编辑的,这样你们看着舒服!明天试车 告诉你们充满电到底可以跑多远

网友:
你这个烙铁什么牌子的?多少瓦?焊18650电池,3秒能不能焊接完成?

网友:
请教下烙铁温度,焊接时间和烙铁头型选择

楼主:
今天试车了,带了个人总共大概160公斤负重去公园溜了一圈跑了15KM还有30%电量,预计单人骑满电能跑40KM。

网友:
我去专业锂电池门店,配的LG聚合物锂电,就是那种大大块扁扁的电池,像10.1寸IPAD那么大一片,做了一个53V,33A的,加了不锈钢盒子,一共1300元,我改了那个限速25的控制器,最高跑43KM/H,只自己骑行的话,可以跑100KM,比18650的安全多了

网友:
高手,不过楼主没算饭钱、自己留存的私房钱、要上缴给LD的管理费等等,所以总价还要加,说笑了。不过多加了电池数,原来的充电板还可以用吗?

网友:
     锂电池加容量,原充电器可用,因为锂电接近充满时是恒压充,和容量关系不大,就是充电时间变化。铅酸就不行了,电池变容量要换充电器,否则会充不满或者过充损坏电池。话说楼主组电池成本控制是不是太严格了点,这价同容量铅电都买不到。

网友:
电钻好评,分享一下

网友(2020-06-04):
学习了,可以自己做电动工具电池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车了,带了个人总共大概160公斤负重去公园溜了一圈跑了15KM还有30%电量,预计单人骑满电能跑40KM。 ...

花了多少成本?

网友:
   总觉得这点心选的不靠谱,检出有3颗报废电芯,凡事应该做最坏考虑,这一批里是不是还有若干容量不足的,若干寿命不好的,这些都是小事,如有爆炸短路起火风险就是大事了,我总觉摸着,坛友要是组电池,又没有专业设备,一旦发现有一只不良,就整批退货,再换一家,记得买运费险,为什么某宝隐藏了退货率,因为没法看啊,不全因为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