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如何修改成实际的硬件MAC地址?

楼主(2020-03-30):
好像黑群晖软件系统的MAC地址和实际硬件MAC地址不一样,如何修改成实际的MAC地址呢?

网友:
没事别玩这个群晖那个群晖的,老老实实装个windows,啥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MAC是写到网卡芯片里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的...

网友A:
我玩J3455,华擎主板有官方工具可以改,其他的不知道了

网友:
改引导盘grub.cfg啊,一搜就有答案的东西为什么都喜欢问不喜欢自己搜呢?

网友:
改引导盘grub

网友:
不洗白就直接改u盘,难度小易上手。想洗白就买网卡物理mac地址,难度较大各家主板网卡不同方法不同。

网友:
搜一下看什么芯片,有些可以刷MAC的

网友(2020-06-08):
我看有些是直接改一个文档里面的数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J3455,华擎主板有官方工具可以改,其他的不知道了

有地址吗  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