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H27Q1T8QEM6R工具不识别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30):
之前量产成功过了,又重新量产一次,然后两个u盘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失败的就不识别,短接后可以识别,但是一开始量产就灯灭了,又不识别了,不量产重新拔插也不识别,这怎么回事啊,闪存挂了么
短接主控貌似可以识别,拔插后也可以,但是软件不识别料号还是无法量产

网友A:
虚焊或闪存挂了。

网友:
可以先尝试性地加焊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或闪存挂了。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解决了,现在量产好了。虚焊不应该,我回焊好几次了,

楼主:
话说,量产完4k没有速度怎么回事,asssd测速只有0.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说,量产完4k没有速度怎么回事,asssd测速只有0.几

3268主控,4K本来就不行。
3281,3280的4K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8主控,4K本来就不行。
3281,3280的4K可以

这俩板子废了,r80w30速度太差了,留着颗粒上2258吧,怪不得每次量产都得4小时

网友(2020-06-07):
解决了没有,我一直在卡pretest

网友(2020-10-02):
老铁,3568AB开这个片子参数怎么搞啊?我17xxx多秒开出来,跑圈会掉盘。

网友:
老铁,你量产成功的参数分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2022-08-15):
各位大佬sm3268m 怎么量产H27Q1T8QEM6R 老报错Pretest Fail(01)(cannot Find info)

网友(2023-03-26):
3268P,用sm32Xtest_V2.5.63_v1_Q1206,选H27Q1T8QEM6R和HYTLC,PASS不能格式化。
后来又换了很多版本工具,同样问题。
求解,谢谢。